HP5220m开机掉电维修--早在意料之中

楼主(2015-08-22):
本人是一名新手,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在新承学校学了2个月的笔记本维修,然后拆装了1个月笔记本,测试了1个月笔记本,然后修了好几块不跑码的机器,当然一块都没修好,搞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了,眼看3个月快过去了,就在今天,我接到一台终于不是不跑码的笔记本了,然后开修。。。

机器型号是HP5220m  二手机
拿到机器时看了一眼维修单,故障描术为开机掉电,心里那个激动,没拆笔记本的时候接入可调电源,还没按开关就自动触发了,(心想COMS电池有问题),然后看电流0 .01--0 .45--0 .01,(心想电没开完?)过了大概3秒后电流再次跳变,0 .01 -- 1 .06左右就掉电了

拔掉电源后开始拆机,对于拆了1个月笔记本的我来说轻车熟路,几下就拆完了,拿出主板仔细看了一遍,没发现啥问题,然后看了一下主板的架构,板载CPU,单桥,3代内存,没独显,采用集显,(心想这板子1.0A左右的电流应该亮了啊)

开始动手,打了主板上所有大电感没发现有短路,排除PWM芯片短路引起的保护掉电,(意料之中),在掉电瞬间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断开CPU核心供电芯片1脚EN(开启信号)

然后电流在0.5左右不动了,还是没找到问题,把短开的线接好,然后排查了所有2,3级电源无短路

在所有供电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出绝招,温控
在CPU找到温控信号PM_THRMTRIP# ,

以PM_THRMTRIP# 信号找到温控芯片

直接把温控芯片吹下,上电,电流上到1.1A左右不掉了,心里那个爽啊,关了电接外显再开,发现外显居然没亮,电流在1.2A左右,(心想没道理啊,应该亮了啊)淡定的关电后取下外显,接上内屏,再开,内屏亮了,此机修复,至于为什么外接没显,并不是电路和外屏的问题,我知道.不知大家知道不

总结:此机器是温控芯片坏导致开机掉电,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本人新手帖,写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神指点1.2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加图片,不知道加的对不对

网友:
很不错,原理还是学的可以

网友:
呵呵 真的拣着了 温控坏了 掉电的

网友:
图片没加对,怎么加图片啊

网友:
楼主遇到开机掉电很激动,难道你认为故障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