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043SNPLUS显示器电源IC FM300N代换

楼主(2015-08-22):
     三星显示器2043SNPLUS
故障:用十来分钟黑屏循还重启,黑屏后指示灯也熄灭,测电源板输出14V,5V电压都正常,
        以为动板问题,买回来装机还是同样故障,
         看来是问题是在电源板,黑屏之后拆除电源板,摸到电源管理芯片一块烫手
         芯片型号为FM300N
      找不到同型号芯片,芯片盒里找到DM0265R,对比引脚定义除了4脚不一样,其他脚位一样
    DM0265R
        四脚参考资料要接一个2.8K的电阻接地,看PCB上留有位置
     PCB上标示R21。2.8K电阻不好找,只找到一个3.3K的,装上芯片电压出来

   测试拷机了一个小时没有再黑屏重启了,

  发帖不容易啊,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你懂的......

网友:
太详细了我 喜欢有照片的

网友A:
LZ要是早几天发就好了 上次就是因为找不到电压芯片所以没修 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要是早几天发就好了 上次就是因为找不到电压芯片所以没修 还给客户了

换板也可以嘛,淘宝20元有得买,能修的就修好,实在不能修的就换板

网友:
有耐心,叫我直接就换板了

网友:
楼主耐心、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不换版成本就下来了,这样维修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