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85

楼主(2015-08-22):
求  长城显示器L2285图纸,不甚感激。

网友A:
请问要图纸干啥?显示器啥故障能描述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图纸干啥?显示器啥故障能描述一下么?

今天收到一台长城L2285开机显示画面正常  但是屏幕有轻微的闪一下 连续性的  闪动的幅度不大  电源输出都正常  请问 这是什么问题?急啊。。。。。

网友A:
屏幕闪动厉害吗?有可能是VGA线的问题,换根线试试

网友A:
还不行的话把驱动板1.8v的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行的话把驱动板1.8v的滤波电容换一下

这些都换过了   它的故障是 像我们自动调频的时候 上下动一下 不是闪花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闪动厉害吗?有可能是VGA线的问题,换根线试试

一直都在用VGA线  试别的机器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