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78大家帮我看一下桥的型号

楼主(2015-08-22):
A1278 板号是 820-3115-b,请论坛的朋友帮个忙,谁手里有这块主板帮我看一下,这个本是二修,被上家修过,桥换成SLJ8C,此桥是坏的,手里没有想定个新桥,不知道这个型号是不是原型号,反正也是定桥,那就不如定个原桥。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芯片是那个型号。

网友A:
我手上有二块这个型号的板子待修,没有EC毫无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二块这个型号的板子待修,没有EC毫无办法。

大哥型号在桥上面比如SLJ8C,  你帮我看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型号,不就行了,也不用修好在看。先谢谢,我很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型号在桥上面比如SLJ8C,  你帮我看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型号,不就行了,也不用修好在看。先谢谢,我 ...

SLJ8C就是芯片型号,我买了的45元一片

网友:
好像是SLJ8E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J8C就是芯片型号,我买了的45元一片

谢谢你,昨天晚上没看明白2楼的帖子,刚看明白。

网友:
j8e和j8c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