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22):
接到一台IBM E40开机掉电的机器,板号:DA0GC5MB8H0 REV:H 。。。CPU I3 显卡ATI 216-0728018 。开机电流0.54左右掉电,拆机,万用表测量主板各大电感的电压都顺利出来。   只有3VPCU和5VPCU不能正常的转换为+3V,+5V。。追查来源MAINON#开机上电的瞬间是低电平(正常),查PR253电阻15V的地方只有13。3V左右,感觉不正常,于是取掉电阻PR253测量显示+15V,说明后极有拉低,排除电容PC210引起无果,接着排查PQ76,取下后,电压恢复正常,说明是PQ76不良拉低+15V,换了一个一样的N沟道的MOS管代换,测量PR253一端显示+15V,说明已正常,开机,电流上来了,接屏后正常显示,。。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
供电的问题都好修  这种情况都是先测下复位有没有的

网友:
看起来是好修,要真正查起来就不是很容易了,还得多学习。

网友:
如何检测到是这块的问题呢

网友:
供电问题 比较简单

网友:
13.3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广达的板子吧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15V不出的本子,型号忘记。没修出来,直接拉的19V过去,前级去掉,OK。

网友:
不错 楼主修的很简单啊

网友:
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
+3vpcu +5vpcu 13.3v 应该完全可以驱动转换了  就算 pq76漏电 也不会影响转换的吧,不懂?

网友:
开启信号故障   学习了 这种问题碰到很多啊

网友:
供电还是蛮好修的,E40这款机器还是蛮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