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S400无CPU供电,但这次没那么好运气,请各神哥帮小弟看看。。。。

楼主(2015-08-22):
   今天早上客户发来一Lenovo S400,说是不亮,拆下电池,插上稳压电源,按下开关电流1.05不动,填单拆机,发现机器有被修过的痕迹,CPU供电芯片、BIOS被动过。板号:LA-8951P intel I5 集成CPU,目测主板及CPU供电芯片附近无明显掉件,裸板点电流0.16-0.72不动,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阻值,发现PL902无电压,阻值0.6欧,感觉有点低。PL902为CPU供电,无CPU供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桥未发出开启CPU供电的PROCPWRGD、BIOS、CPU供电芯片条件不足或芯片损坏,供电上下管损坏,电容滤波不良。按着思路一步一步来,先从简单来,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因CPU是集成在板子上的,所以换不了。接下来查了一下PROCPWRGD, 由桥发出H_CPUPWRGD 经电阻R305到CPU。此机本人在论坛上找一遍未发现点位图,而此机主板上标号不全,像这种小电阻根本就没有标号,在主板上找一圈,实是找不到了,就先放一边去量下个条件。我先拆了CPU供电的上下管测量发现下管击穿,更换一组,又把芯片也换了一新的,还是未出电压。测量芯片条件:    下面是CPU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 饼哥说过此芯片可以把18脚接地的电阻拆掉,不装CPU也能出供电,如果还是未出,需要查芯片的供电,开启以及反馈等。如果拆除后有供电,说明SVID没过来,按时序往前查就可以。但此机CPU为集成,不可拆卸。SVID的波形因我无示波器没办法测量,所以不知道他出没出。我又根据此机的时序走了一遍, 发现该出的电压,都出了,只有H_CPUPWRGD无法测量。到此没什么思路,想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还有哪些没有条件没有想到,PL902阻值是否偏低,CPU供电芯片是否还有其它工作条件没出来,还有就是谁有Lenovo S400 的点位图 麻烦您贡献一下呗,我替大家谢谢您!
                    小白整理发一次求助帖不容易,希望各位路过的大侠不要灌水。

补充内容 (2015-8-29 09:56):
     谢谢大家的建议,此机修好了,更换CPU后OK。   这个U好贵,全新的要300多。

网友:
学到了  下次遇到了 就有思路了 呵呵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思路了,条件查完了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测,那不好判断了,只有一个办法了,拆桥跑线吧

网友:
会不会就是CPU问题

网友:
我觉得PL902阻值明显偏低,断开PL902测量一下就可以确定。

网友:
供电下管击穿过,说明当初过压过。

网友:
H_CPUPWRGD的应该会经过电阻串联分压给cpu大概在1.05v左右。只要这个H_CPUPWRGD出了,而且拆掉18脚的电阻,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能出来。换cpu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CPU烧坏了,板载的要换麻烦。

网友:
I5的CPU最容易坏了,只能换个看看

网友:
I5的CPU坏现在坏的挺多,只能换个看看

网友:
我有一块s405的板子,不过内存,内存复位为0v 楼主可有思路

网友:
i got tired from this i5 CPUs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CPU下管一般容易坏

网友:
下管G极4.6V,后级输出保护了。很可能的U坏了。

网友:
下管击穿了 重点还是检查供电芯片和CPU本身 还有看上家动了那些地方有没有做手脚

网友:
这个没有CPU供电有些也不全是供电芯片和MOS管的问题。估计上家维修的做了手脚。

网友:
楼主以经排查的很细致了,下面就是要细心了,然后祝楼主好运,一般条件都正常,不是桥就是CPU了,上次碰到了个三星的,不也CPU供电,桥的晶振坏了,还好有示波器,还有就是楼主拆掉了电阻出供电没有?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好搞   估计是CPU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