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 蓝海电源 无PG

楼主(2015-08-22):
5V SB 5.06v   绿线 3.61v 短接风扇转动 测试 5v 12v -12v 正常
3.3v  3.5一会降到3.4v PG 0.1v
后级用的GR8329N

参照这个电路图
1脚PG1到12v 绕组正常 电阻和二极管正常
1脚没有到5V
14脚 到5V输出 一个电阻 1.5K 正常
开机12v 输出正常了 1脚 等到供电 从14脚 输出PG
是不是 GR8329N 坏了

网友A:
有的电压不正常,那就没有PG输出

网友B:
测试12V应查7、10脚, 3.3V查11脚, 5V查12脚,按你的表述3.3V不稳定要查其稳压电路。芯片可检查13脚的电压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少啊!

网友C:
建议查一查1脚外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压不正常,那就没有PG输出

难道是 3.3v电压高了 引起的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试12V应查7、10脚, 3.3V查11脚, 5V查12脚,按你的表述3.3V不稳定要查其稳压电路。芯片可检查13脚的电压 ...

多谢指点 按再来测试下看看
3.3v 电压高了 芯片怎么不保护呢  难道是取电压区间 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一查1脚外接电容

1脚 的外接 电容 接地 起什么作用呢
是滤波 还是PG 延迟

网友E:
全汉电源经常出现这类问题,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你能分享解决办法。建议测量最大电容两侧电压是否380V左右(检查PFC电路是否正常工作)。还有关注3.3V电压是否超出正常值(你测量的结果已经超出正常值)。这个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把GR8329N的PDF 上传吗?

这个芯片 见的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全汉电源经常出现这类问题,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你能分享解决办法。建议测量最大电容两 ...

PFC 没工作 后级输出 12v 5v -12v 正常范围内啊
看来得查 3.3v 稳压部分 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FC 没工作 后级输出 12v 5v -12v 正常范围内啊
看来得查 3.3v 稳压部分 看看

前级不正常,后级正常了,也不会稳定,至少负载能力会不足。很可能是前级的不正常,导致后级问题出现。建议解决前级问题,3.3V电压偏高可能自然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点 按再来测试下看看
3.3v 电压高了 芯片怎么不保护呢  难道是取电压区间 保护的

没到设定的保护阀值呢,当然不动作,一般估计在3.9V左右才能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到设定的保护阀值呢,当然不动作,一般估计在3.9V左右才能动作

是这样
是不是 还是得查 3.3v 电压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级不正常,后级正常了,也不会稳定,至少负载能力会不足。很可能是前级的不正常,导致后级问题出现。建 ...

先接 负载看看 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那问题 就出在后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
是不是 还是得查 3.3v 电压偏高

前级高压侧380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也可以做个实验,串接个电阻1-10欧 在3.3v到11脚之间,把电压调到正常的3.3v,看有没PG电压输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级高压侧380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也可以做个实验,串接个电阻1-10欧 在3.3v到11脚之间,把电压调到正常 ...

跑线 PGI 是12v 绕组二极管整流 100欧 电阻限流 在经两个个电阻 一个电阻接地 中间分压得到 一个电压
内部框图 PGI 里边比较器 _1.25V  +输入电压大于- 内部延迟300MS 输出PG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3.3v电压和PG 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这个芯片坏了,怎么替代?

网友B:
三个输出电压输入芯片作较验,正常才能输出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输出电压输入芯片作较验,正常才能输出PG信号

看来 还得查3.3v 偏高 估计就是电压不正常
导致无PG

网友E:
看来这个电源维修起来很不容易哦,这么久过去了,一点进展的信息都没有啦

网友:
我有个安钛克,型号bp500u,辅助电源+5伏正常,空载能启动,大电容有376伏电压,但是所有主电压都不正常,偏低许多,比如+12伏才有9.7伏,接个风扇上去电压掉到4伏,弄了几天没啥进展,丢角落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个电源维修起来很不容易哦,这么久过去了,一点进展的信息都没有啦

恩 还在自学呢 好多东西 不懂

网友G:
今天我又捣鼓一天,终于发现问题是辅助变压器的另一路输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换了就好了。原来空载电压15.5伏,加个风扇变成15.2伏,试着换换滤波电容后(100uf/25伏),上光驱再测电压15.45伏,惊喜各路主电压正常,上机,电脑正常,ok。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又捣鼓一天,终于发现问题是辅助变压器的另一路输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换了就好了。原来空载电压15 ...

又把这个电源 拿出啦 测试各路电呀 12v 5v -12v 绿线 5V SB 都正常范围
3.3v 测试3.475v 上次修的一个杂牌电源 也是待机  3.492v 接硬盘 变成 3.510v 上主板 变成3.295v了
看来 不是3.3v 原因引起的 3.3v 应该正常的
突然 想起来 论坛 有个 帖子说 Dell的一个电源 不接硬盘 电源不启动
接个硬盘 在测试 PG 电压5.05v 正常了
看来这个电源 是要检测硬盘的 才输出PG
上主板 点亮正常 3.3v 变成 3.38v了 测试正常
第一次遇见 电源 还得接 硬盘 才有PG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又捣鼓一天,终于发现问题是辅助变压器的另一路输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换了就好了。原来空载电压15 ...

不错的经验 学习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又把这个电源 拿出啦 测试各路电呀 12v 5v -12v 绿线 5V SB 都正常范围
3.3v 测试3.475v 上次修的一个 ...

第一次听说PG和接硬盘相关,希望论坛高手有知道的给讲一讲.....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PG和接硬盘相关,希望论坛高手有知道的给讲一讲.....

按也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 是原因

网友E:
看来你这电源是修不好啦,高级电源就是不好修理,以后坏了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这电源是修不好啦,高级电源就是不好修理,以后坏了就直接换新的

这还不算高级呢
500W以上的 才难修的呢
这个电源 上主板测试正常 拷机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 PGI 是12v 绕组二极管整流 100欧 电阻限流 在经两个个电阻 一个电阻接地 中间分压得到 一个电压
...

理解的很正确,与3.3V好像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