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Win7版不开机求教

楼主(2015-08-22):
航嘉冷静王钻石Win7版不插SATA供电可以开机,插上就开不了机,不插时用表可测量出SATA电压都正常,是什么回事

网友:
小小白一个求指教

网友A:
如果插头检查正常,则是电源负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插头检查正常,则是电源负载力不足

负载力不足怎么处理呢,小小白

网友A:
找一下网站上同类的文章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网站上同类的文章先看一下

用U盘进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
换另一个电源来试试,看不用U盘行不行,U盘的负载比较小,另硬盘的系统正常吗?

网友:
换过硬盘了吗?

网友:
是每个SATA接口都会造成不开机吗?插了硬盘以后,量一下SATA供电口的红橙黄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故障描述存在问题。是接入SATA设备后电源出现问题,还是接入SATA设备的数据线到主板时出问题?不细心,这一点说清楚了,就可判断是硬盘故障,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待机紫5V电容。和200V的电容看一可鼓包。

网友B:
经常维修电源或装机的人员可以上X宝买个电源检测器吧。又不值钱。可以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维修电源或装机的人员可以上X宝买个电源检测器吧。又不值钱。可以省心!!!

哪组电压不正常,会报警提醒。PG信号多少一目了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常维修电源或装机的人员可以上X宝买个电源检测器吧。又不值钱。可以省心!!!

此东东多少价?.....

网友:
有没有更换一个硬盘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东东多少价?.....

到家应该不超过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家应该不超过50元。

还可以,就是修电源不赚钱.....

网友:
感觉就是电源负载能力有问题,拆开电源看看电容!硬盘若是短路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