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宏碁4738不触发

楼主(2015-08-22):
今日接收一台宏碁4738,不触发,待机电流0.1 ,直接杀桥H55 加焊OK.经验分享一下。
不触发

网友:
简单说下判断依据会更好

网友:
说说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待机0.1A这么高 加焊南桥好的没见过

网友:
待机电流0.1了,为什么考虑加焊桥?

网友:
这种间题一般是桥进水,虚的很少

网友:
看着样子应该是换了EC后,换了桥好了

网友:
待机0.1 不是短路了吗 为什么搞桥 求科普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进水的,换桥才好。

网友:
打错了 待机0.01

网友:
随便说几个触发条件也行呀 你是怎么判断桥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这是通病吗 你的思路说说看

网友:
这就是快修了

网友:
感觉是桥虚焊了、重做可能可以的。

网友:
修机有时真的靠经验 传说的三板斧 还是有效快速

网友:
修过几台了 4738 不定时掉电或者不触发 都是HM55 你别说什么秒不秒的 你这分分钟返修 本人亲身实践过的 。。

网友:
找图纸吧,还有点位图

网友:
待机0.1应该是线性短路了,加焊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这。。。。连个分析过程都没有

网友:
楼主 这个是通病么?过程太简陋了啊

网友:
EC也加焊过…………。

网友:
说下 秒杀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维修貌似不严谨,思路天马行空!

网友:
知道问题所在就好搞

网友:
h55的桥确实是挺爱坏的

网友:
不会返修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开触发的  HM55 I0都 换了都 不行  BIOS也刷了  南桥BIOS没有刷

网友:
待机0.01正常 不触发为什么直接动桥呢 是有什么痕迹还是?

网友:
HM55的问题就是多

网友:
还是换个桥比较稳妥些

网友:
多少来点思路啊,难道是楼主修了很多这样的,直接秒了。。。

网友:
待机0.1不是有问题吗?微短

网友:
PCH虚了,不会过流。不触发,大多是PCH55,因为EC发热量小,不坏HM55,那又能坏谁呢,直接杀55没商量,这种小儿科,不过,做好返修准备吧

网友:
你这个也太简易了吧,直接就锁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好发一下维修思路没看明白

网友:
没思路,三板斧式维修

网友:
说说依据会更好

网友:
充值还是直接直接焊什么依据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很给力

网友:
估计是工作条件都查了才干桥吧

网友:
待机不正常啊

网友:
待机这么高加焊都能好,

网友:
顶下 轻飘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