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插座 那些小针脚歪了跟旁边的针脚碰在一起有没有 ...
电脑cpu插座 那些小针脚歪了跟旁边的针脚碰在一起有没有事

楼主(2015-08-22):
针脚碰在一起或者是针脚段了没有事?
cpu

网友:
cpu插座针脚跟旁边针脚碰在一起有没有事

网友:
肯定有事了

网友:
差一点儿都不行!

网友:
要根据定义来看,如果两脚都是电源或地就没有事,如果是信号功能脚就不行了

网友:
还有可能烧南桥

网友:
能播证吗

网友:
碰一起肯定不行啊。说的断脚,如果断到空脚就没事,否则大事啊。

网友:
很多空脚,如果恰好是空脚,就没事

网友:
那怎么办不能碰在一起吗

网友:
要是把教弄断就可以了吗? cpu那些针脚不管哪里短掉都没事只要不要让他们碰在一起就可以吗?

网友:
我想你还是小心把它拨正了吧。
因为你也不知道此针脚的定义。谁又知道它是空?是电源?是地?是信号?
谁敢冒险把它掰断?!!

网友:
interCPU ,真得小心啊,轻拿轻放啊

网友:
只要不让他们碰在一起就行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