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电流到1.3无显示-显示-蓝屏-1.3无显示 死循环

楼主(2015-08-22):
昨天一个客户拿来时电流到1.3无显示,拆开测了USB无短路。应该是不过显卡,也没去测LVDS,先拿风枪对着显卡吹一下,开机可以显示 心想肯定是显卡虚焊的问题,果断上BGA直接换了显卡(因为客户在没有采取加焊来解决)。换好之后能正常开机,因为客户比较急就直接拿走了,今天他儿子拿过来说问题还是一样开机使用半个小时就蓝屏然后开不了,擦擦内存有时候可以开机 他说自己以为是内存问题买过一根新的,新买的内存根本不能用。
插上电源还是开机1.3无显示,按照他说的擦了换了内存可一样开不了机...按理1.3已经过了内存...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查了内存基准和负载供电均是正常的。查VGA_LVDS_SCL  3.3v正常的啊。 没有示波器测不了波形。本来就是个三把刀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继续了。于是就跟客户说可能是南桥坏了手上没有南桥等几天才能修好,打发走客户之后慢慢再查吧…这下不用着急了,静下心来想想昨天动了什么就是一个主板电池和显卡,不可能再干显卡了那真成了专干芯片的杀手了,难道是电池的事量一下吧 3.2V这正常不漏电啊。反正现在没思路加上我记得看到过这个电池导致不显示的贴了,就动一下吧 取下电池换了一个新的。开机奇迹还真出现了。显示了关机换4G不同厂家的内存皆不亮(客户1G小了)先不管了 进系统试机看看。看电视一切正常 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先放那里 抽根烟去。进来时发现果真蓝屏了。关机再开1.3无显示。就这样的死循环了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我下面该怎么查是该查南桥这边还是北桥那边 内存是北桥管的啊  为什么下电池又可以了 然后又蓝屏之后不显示呢?能显示的时候为和不能换内存呢?

网友:
蓝屏时有代码吗?

网友:
蓝屏有代码   没记下 今天下班了 等我明天在循环一次了再写下。据客户说每次都不同...

网友:
做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A:
原先吹显卡亮了,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关于内存的问题,现在新的一般都是低电压的,也就是1.35V的,不知道楼主试的时候是不是用1.5V的老内存试的机子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引起的蓝屏啊

网友B:
不      内存电压不一样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判断,NB、SB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吹显卡亮了,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关于内存的问题,现在新的一般都是低电压的,也就是1.35V的,不知道 ...

是用的新内存试机的,现在就是不吹显卡能显示啊  感觉就是放下电就能开启。VGA_LVDS_SCL  也有3.3v应该是过了显卡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      内存电压不一样啊

1.35V 1.5V的内存都有试过,只有本身那个1.5V1G的内存可以用  我首先怀疑内存有问题 但是换其他内存都不行 好像电流都是1.3A还是很怀疑北桥这块  明天再仔细看看

网友:
还是换回以前那个显卡重做。不行重做南桥。

网友C:
问题以查出分压电阻R626虚焊 接触不好导致+V_DDR3_DIMM_REF有时0.75有时0.2V。现在正在进系统测试,但是还有一点就是2G内存可以 1G的可以 2+1和4G的插上去只有1.0A不过内存这个最大只支持2G 不会吧难道还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还没有找出来问题吗

网友:
显卡买到坑爹货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换低频率的内存 T6或者T4的CPU 试机  了建议换CPU跟内存一起换了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以查出分压电阻R626虚焊 接触不好导致+V_DDR3_DIMM_REF有时0.75有时0.2V。现在正在进系统测试,但是还 ...

楼主修了内存参考电压这里好了没?1G的内存和2G的内存对换个槽试下,不行就把原BIOS刷回去试下,机器还没好就换南桥试下吧,识别内存是南桥管的,通过I2C总线识别的

网友:
你查查CPU座下面的电容有能是他的问题啊

网友(2015-09-21):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