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的谐振电容问题

楼主(2015-08-22):
老师,谐振电容通用吗,我换的貌似不通用,求证

网友:
在同一地方拆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同频率时谐振电容容量也是不一样的,不通用。

网友:
频率不同谐振电容的容值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容量大小不一样,,,,,,,,

网友:
料板上的同一个部位的肯定可以

网友:
谐振电容与晶振一般都是配套的,主板相同位置的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既然是谐振电容,就有数值要求

网友:
  我说呢  上次换32.768的谐振电容 不小心 掉一个  我从料板上面时钟晶振14.318拆的 怪不得 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