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中,通常下管总要比上管规格强好多,购买元件时是不是可以只买下管呢?

楼主(2015-08-22):
比如MDU1516 MDU1511 这对,1516是30V-47A*9.0m欧,1511竟然是30V-100A-2.4m欧,价格相同,是不是可以只买1511,代替1516更好?

网友:
上下管本来就是一套。应该也配套使用吧?!

网友A:
我想上下吧不一样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才这样做的吧,维修就都用大的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上下吧不一样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才这样做的吧,维修就都用大的才好。

如果买的话,价格还相同呢

网友:
下管通过的电流比上管大好几倍,参数比较高正常.上管不能替代下管,下管替代下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维修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