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5-08-22):
主板通病,复位正常,反复掉电重启,先重焊cpu供电ic,不行更换,好的几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有很多种可能吧

网友:
反复掉电重启一般都是因缺供电或硬件自检没过的多。

网友:
真没试过,大多是因为是缺供电吧,技嘉反复重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