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烧出洞洞的板子,想把断了的线飞好,没有点位图可行吗?

楼主(2015-08-22):
就是这个倒霉蛋,还没过保,不过人家不给保修了,上哪儿说理去?

保护隔离睡着了吗?看都烧成啥样了,不知道烧了多长时间呢!

第一次接这样的活儿,小心翼翼的扣。不过板子少得很彻底,稍微一捅就漏了个洞。然后轻轻刮,漏出新肉。 不过最后还是发现3条细细的信号线,这下犯愁了。电地都是宽大的铜片,这细小的信号谁知道是哪里的啊?

还不敢用力拨弄,很脆弱。 现在只在论坛里找到了pdf,没有点位图/跑线图。这种情况有法子搞吗?

网友A:
找到对应的位置,飞线可以的

网友:
有的洞洞烧板可以修复,你这个恐怕有难度。

网友B:
没点位 现在你先不要把那几条线没了  上锡 先焊上线 引出来的线用万用表一边连着 在去板上找连接点 估计还有期望找到相连的点和元件 最后在飞线

网友C:
不搞算了。这好像是纬创的主板,没有零件号,点位估计也没有。

网友D:
看细线的断点,小心刮 出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点位 现在你先不要把那几条线没了  上锡 先焊上线 引出来的线用万用表一边连着 在去板上找连接点  ...

解释得到位,没点位有图纸还好办一点,最怕没图没点。

网友:
烧出洞的板子不好修 而且不稳定 我修过一个 现在又回来了 大短 还是原来的地方 放弃吧 换板

网友E:
板层都烧成这样了 还搞  楼主还真有耐心啊   要是我的话就跟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lz这个只有先跑线  吧3条线单独飞出来,后续的问题就要时序辅助维修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是挖没别的,挖一下打一下阻值

网友:
如果板层里面没有其他主要线经过看上面第一层的断线跳一下是可以修复的、如果里面有其他主要线路经过被烧断就麻烦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仅供参考后果自负!把烧焦的那块抠掉,用小刀细心刮板露出铜丝后,万用表打三根线两头对地阻值,有阻值的话直接连线,否则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搞算了。这好像是纬创的主板,没有零件号,点位估计也没有。

是我看错了吗?那么大的LA-9981P啊 怎么成了纬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对应的位置,飞线可以的

主要是不好找,没有点位图,跑线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细线的断点,小心刮 出来飞线。

只看到一端,没发现断开的另一端
看来有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都烧成这样了 还搞  楼主还真有耐心啊   要是我的话就跟客户报换板了

换板太贵了,i5的u,还是bga直接到板子上的

网友F:
这个换板绝对很贵呀,没有过保应该别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换板绝对很贵呀,没有过保应该别动的

已经明确表示,商家不管了

网友:
这个 难度相当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