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怎么办 刚才研究笔记本把 集成的有线网卡 弄挂了 求助。。。。

楼主(2015-08-22):
先 附上 笔记本电路图

网友:
烧东西了,网卡应该是烧了,具体还有什么东西烧了,这个要查

网友:
强行短接   MOS  GS 脚 网卡还能用, 就是为什么  部分设备会, 重新识别 没搞懂,   以及LP2301  的替代问题

网友:
是你自己的机器吗?好好的拿来做研究呀?

网友:
弄不好得刷一下BIOS了。

网友:
自己的机器,  bios  刷过了 ,

网友:
呵呵 新手就喜欢研究这样特别的东西

网友:
现在发现 南北桥都   检测不到了

网友:
嘿  有点意思,我喜欢你这样研究的人

网友:
网络唤醒在无盘的环境下运用过,这种东西没必要深究,确实要用的话,买个远控卡,远程装系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