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们的维修经验戴尔主板N4110插上适配器适配器马上保护了的原因

楼主(2015-08-22):
求救大神们的维修经验,我是个新手,笔记本情况是这样的,插上电源适配器适配器马上就保护了,电池没电了,也不知道电池装上什么样的,表面没有看得出什么问题,请大神们有修过这块主板的通病以及维修经验,主板型号:戴尔N4110 .谢谢前辈们。

网友A:
我只晓得 这款机器两个通病 第一个是显卡下面的一个5脚与门容易脱焊导致无集显U25   还有就是显卡供电的管子易坏  就这么多

网友B:
你没电流表吗?你会测公共点吗?都不会建议送修,通病不多,通病也按实际的现象才行。

网友C:
一上电就保护了 是不是大短路了

网友D:
插上电源适配器马上就保护时,电池没装上还是装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上电就保护了 是不是大短路了

哥们是修主板呢吧?这笔记本的  就只有大电流

网友:
看电流表才能判断、

网友:
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至少在50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只晓得 这款机器两个通病 第一个是显卡下面的一个5脚与门容易脱焊导致无集显U25   还有就是显卡 ...

谢谢哥们啦!您说的那两个会引起保护吗?我的电流表还没有到货!也不知道待机电流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电流表吗?你会测公共点吗?都不会建议送修,通病不多,通病也按实际的现象才行。

哥们您好!您说的公共点是适配器跟电池之间那个点吗?那个在电路图中能找到!我测量无极电容有几个是直通的!会不会坏了啊!我的可调电源还没到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源适配器马上就保护时,电池没装上还是装上的?

没有装电池前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那个无极电容直通的应该是坏的哈!

网友:
我测量过好几块DELL的板子,公共点对地阻值都在500----550之间,你测量一下你的板子看看阻值是多少。(红笔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上电就保护了 是不是大短路了

是啊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是不是有短路的都得全部取下来啊!

网友B:
过了PR147为公共点+PWR_SRC,测一下对地阻值,估计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哥们啦!您说的那两个会引起保护吗?我的电流表还没有到货!也不知道待机电流多大的!

上面说的通病应该是不会引起保护的,只有电路有严重短路才会有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说的通病应该是不会引起保护的,只有电路有严重短路才会有保护的。

那个无极电容直通的 是不是坏的 啊 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PR147为公共点+PWR_SRC,测一下对地阻值,估计短路了

前辈前辈您说的是PR147 到+PWR SRC 短路吗 前辈 ,我测对地阻值是测量元件的两端, 这样测量是对的吗 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是修主板呢吧?这笔记本的  就只有大电流

刚开始学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PR147为公共点+PWR_SRC,测一下对地阻值,估计短路了

前辈 ,我黑笔接地红笔接在PR147的输出端 ,阻值为0,直通的,会不会是PR147坏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51623471\QQ\WinTemp\RichOle\)~ONT0IVDXM9%ND(7I`FW{Y.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51623471\QQ\WinTemp\RichOle\)~ONT0IVDXM9%ND(7I`FW{Y.png

网友:
不是 公共点短路 最好修的 你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变色或者断开了的 仔细看能看得出来 有很多

网友:
高压短路了吧,查一下DCIN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装电池前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那个无极电容直通的应该是坏的哈!
保护隔离电路部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