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5-08-22):
今天同行带一台联想Y470外接可以显示内接无显示、加焊过显卡、有些加焊没有用处了、就BGA拆卸重做、这下好了、内外都不显示了、可是看电流表绝对可以显示的、查内屏接口19伏只有2V。换了电阻正常显示、机器修复。

网友:
换的电阻是在哪,如何判断的

网友A:
我有一台Y470就独显驱动上不了  怎么修? 独显1.5V正常 也U49的MOS管子也拆了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
换的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内屏19V供电限流电阻的阻值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Y470就独显驱动上不了  怎么修? 独显1.5V正常 也U49的MOS管子也拆了开机还是一样

独显芯片坏也会导致驱动上不了的,建议换芯片。

网友:
更来的时候外接现实,你修好了有没有纠结,外接怎么就不显示了?

网友:
我为全有上有背光,无显示。
做显卡后显示了,再装上就又不显示,只有背光。

网友:
楼主换的电阻在哪里呀?我这一台和你的一样,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Y470就独显驱动上不了  怎么修? 独显1.5V正常 也U49的MOS管子也拆了开机还是一样

你的是N卡 G550M?感叹号? 短接U49试试

网友:
电阻  不解啊 哪个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