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NV4439C/Z06不触发

楼主(2015-08-22):
刚开始情况是有时能触发,有时又不能触发,很没规律,有时就一直不触发,拆机后看了一下主板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没有什么思路,所以就按时序查吧!VCCRTC没问题,RTC-RST#分两路去了南桥,都测了一下,发现G2点是正常的3.2V,但G3点只有0.7V,感觉不正常,对比两路,电路是一样的,出的电压也应该差不多才是,万用表打值发现R581没有值,是个20K的,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样的,就找了个27K的装上去了,发现电压还是很低,量了一下拆下来的电阻,又没什么问题,难道是相连的电容出问题了吗?BIOS电池拆了换个电容上去,一测阻值正常了,装电池再测又测不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但R850是能测到值的。

经过好一会的测试,发现这个R851的后端有时电压能达到0.9V这时就能正常触发了,但要是在0.8V或0.7V就不能触发,难道是南桥的问题?但又不想动南桥,所以就想了个办法,把R851换成一个10K的电阻,后端的电压就成了1.4V了,再开机每次都能开启了,看来问题就在这,这个R851后端给南桥的电压要达到1V以上RTC-RST才能正常复位,问题不大,但应该不是什么通病,所以不容易发现,因为本人最近在学时序,所以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分析不对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确实是桥的问题造成的  你这样做估计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桥的问题造成的  你这样做估计用不了多久的

只能先试试看,我感觉最明显的应该是BIOS电池会很快没电,明天上班再看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接修了好几台故障基本一致

网友:
南桥漏电,电池很快没电

网友:
怎么不焊下南桥?

网友:
能不动桥就不动,也可能压一下就死了

网友B(2017-06-08):
桥内部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还是得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内部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还是得换桥

现在贴子两年了还能回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贴子两年了还能回复呀

我去,我居然回复了一个两年前的贴子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2015年的跑出来了  哈哈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分析得不错,多试两天看看还有没有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那位好汉有么有  精英RS780M-M3 V1.0求图纸?

网友:
有可能是桥有问题,可以尝试搞一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