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小白拆焊芯片小记续+k42je bios合集。

楼主(2015-08-22):
特别更新的原因是因为我修好了~~!!

理论上这样严实的防护不可能会因为过热出现问题,因为温度根本达不到,而且最下面一层是贴的铝箔,也不可能把零件吹跑。当初买了一块淘宝货,大家都懂得必然是翻修的。不死心冒着400大洋作废的风险试了一次,居然点亮了,弄了半天应该是编程器的缘故,因为我一直没有先擦除再写入,所以每次都是效验不通过,我一直以为是软件的问题。

好了,回归正题,我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用来联系风枪,当然最大的价值在于给小白们维修替换芯片提供一个低风险的方法:

把芯片周围的所有零件用铝箔胶带和玻璃纤维或者陶瓷纤维纸进行包裹保护,我推荐三层结构,因为这样最安全。最下面一层是铝箔胶带,保护小零件防止吹跑,同时把热量传开,防止局部过热。然后第二层是玻璃纤维,用来隔热,注意,一定要再玻璃纤维纸上紧密 贴上铝箔胶带,固定的同时传导热,要将玻璃纤维紧紧的固定(推荐用铝箔胶带一直包裹到边缘再到反面绕一点点,原因后面说)。最上面再用铝箔包裹玻璃纤维贴一层,用于固定第二层。

之所以三层是因为铝箔胶带的胶水受热会融化就被吹起了,就起不到作用,所以要用第二层玻璃纤维固定第一次,而第二层的玻璃纤维又因为上面的铝箔胶带可能融化而吹起来,起不到隔热的作用让风吹进去,所以需要再用第三层固定,这样第三层吹起来并没有关系,作为保险可以再用金属压一下。图片在二楼。

另外传一个bios合集,都是k42je,坛子里搜集的,也可能可以用于a42j、k42j的其它系列,比如jr、jb等用AMD显卡的。我的板子是k42je,板号k42jr rev4.0,贴纸k42je 1021a(具体数字忘记了),亲测2.bin可以用于一段时间掉电(典型表现为风扇狂转,软件显示温度极高)。

网友:
还是先放bios吧,图片在手机上,一会儿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wNzg2fGM0OTg0MTQyMDAzMTQ5ZjU1YTI0YjFjNTI2MmRjNzg3fDE3NDYyOTg2NjI%3D&request=yes&_f=.zip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wNzg3fDhhYjlkYmQ5MTQzMDA0MjRiMGE3NzRiNWRmNmQ1Y2MzfDE3NDYyOTg2NjI%3D&request=yes&_f=.zip

网友:
严实的保护。不过我现在会用刀头了,我发现sop的话总电烙铁很方便的,关键是有合适的烙铁头

网友:
乐极生悲啊!今天觉得太丑了重新焊接,结果彻底坏了!唉,焊油不行,貌似腐蚀板子了。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乖乖~焊个BIOS而已用的着这样嘛!搞的想做大手术一样,做BGA也没像你这样搞过啊。

网友:
有个k42j 的本子就差BIOS 下个试试先

网友(2015-09-30):
拆个bios而已,直接吹就是,风不要朝着南桥方向吹就是,把风枪方向对这空白处,避开南桥就是

网友:
楼主的BIOS拆装工程太浩大了!

网友:
拆个BIOS。这工程也是没谁了

网友:
没必要这样吧  拆个BIOS而已 ,,,,,

网友:
我就直接用疯抢拆的  冲没有弄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