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从解压包里复制到U盘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2015-08-22):
把这个gho文件复制到U盘里是不是U盘就可以GOOT这个文件里的系统了?

网友:
是的,你理解的很对

网友:
这个是一键把硬盘分成四个区,你往下拉找其他的一个.gho文件才是。

网友:
支持你的做法是对的呢!

网友:
对,这样解压才可以用的。

网友:
对的,不过iOS格式也可以直接gost

网友:
我为什么我那个帖子会被删除 那个帖子野是RE: GHO从解压包里复制到U盘是不是就可以了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