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不出北桥供电,已解决。

楼主(2015-08-22):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699-1-1.html
当时没修好,后来机子被客户卖给老板了,昨天没事找出来研究了一下,

示波器看供电芯片的电压都出了,就是过电感后输出的电压过压了,芯片开启了保护,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地方,

这种情况首选是换电容,电感后面这两个电容我换的不下8套,都没能解决问题,
后来看了月饼老师对于PWM电路的讲解,才弄明白,果断换电感(不过我把之前1R8的换成了3R8),再上电就OK了。

很多人都感觉电感不会出问题,只要能通就能用,我感觉有些很高的尖脉冲要是换(加)电容无效的话可以考虑把电感觉换了。
在这还想请教一下,电感是标的1R8和3R8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喔,我之前修都是电感直通就认为是好的。

网友:
没示波器那就有点蛋痛

网友:
1.8 欧姆  3.8 欧姆

网友:
示波器的好处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感量啊,

网友:
应为电感出问题,还没遇到过,电感通的一般就没管了

网友:
1R8和3R8记得好像是电感量,1.8uL?忘记了,要记住LZ的这个经验

网友:
我一般都不测量电感阻值的,看来以后也要注意了

网友:
电感还有阻值,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
1R8表示1.8UH,3R8表示3.8UH.笔记本上电感坏的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电感出现这种问题 是有的   但是很少很少

网友:
电感坏确实是少见,但通过示波器又能够明白一些

网友: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要不然会死的很惨

网友:
遇到过波形纹波比较大的换电感好了

网友:
没遇见电感坏过的  真是奇葩

网友:
还是多搞哈就好了,又多了个思路分析

网友:
LZ , 你这板子是欠压保护不是过压保护,1R8 / 3R8表示1.8uH/3.8uH。PL701在电路中起储能和滤波作用,PL701和PC707、PC708组成LC滤波电路,此电路中因为电感PL701局部短路后其电感量下降、储能减少所以导致输出的直流电压严重下降,PWM芯片因此开启欠压保护停止输出。另外从PWM芯片3脚的反馈波形可以看出,因为 PL701电感量的减小导致滤波效果变差,所以在刚开始输出时部分脉冲成分瞬间通过了电感PL701输出,而在后面因为两个高低频滤波储能电容对脉冲成分进行了滤波所以还原成平滑的直流输出。PL701代换值应尽量接近原值,否则容易出现过压或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