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ZM-S2开不了机 是哪坏了

楼主(2015-08-22):
技嘉945GZM-S2开不了机 是哪坏了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兄弟不好修就换一片吧 50

网友:
你什么也不说让我们怎么说

网友:
你说的好简单的   吧问题说详细点 我们可以教你简单的维修 和检查

网友:
这个就没有价值了撒

网友:
既然你都这样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或者内存 或者CPU或者电源 或者显卡 或者。。。。。

网友:
电压正常就刷BIOS

网友:
你起码也量一下各点电压啊,不开机io和桥还有12v供电对地短路不

网友:
貌似桥供电容易坏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无法分析和判断

网友:
主板坏了    换一片吧。

网友:
先看电源,在修主板

网友:
不是电源坏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开不了机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了点不亮屏幕

网友:
有很多的地方引起的  晶振,桥............    你一一看咯

网友:
电源,主板,CPU,内存一个或多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