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PLUS无时钟导致不跑码检修

楼主(2015-08-22):
板号:    P5P41T PLUS    REV:1.01
故障:    无时钟导致不跑码(风枪吹飞cpu供电某元件导致无cpu供电)
     适合实地、刚出来实习的同学。

     同行拿来的,说不跑码。我目测了下,Inter775,外观无异常。于是插诊断卡上电检测,除开不跑码暂时没发现其他故障。
先测PCIE的A11脚,0V(无复位);PCIE的A14,A15脚,0V(无时钟),回头查供电。
     此板较易识别,就不单独拍照了。

内存供电1.51V;桥供电1.52V,1.13V;总线供电1.22V;cpu是3相供电,电压是1.07V,看起来都正常。于是,按照徐老师教的无时钟的检修思路,查时钟工作条件。
     时钟芯片型号9LPRS552A,没找到图纸,主板图纸也没找到——跑线。
首先,查时钟供电
    边上的大电容就那么几个,测了离时钟芯片近的一个,3.3V,另一个1.1V,肯定是桥的。看来时钟供电有了。
其次,查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大部分时钟开启信号,都是cpu的供电芯片发出的VRMPWRGD信号,通过几个三极管转换过来的,所以直接查时钟芯片边上的三极管。
   我的方法是,断电用铜刷测三极管的C级和时钟芯片,看看那个的C级与时钟芯片相通,通了就是时钟开启的产生元件。发现一个看起来明显比其他三极管要小的“三极管”,C级是直连时钟芯片15脚的,于是上电测电压。

(理论没学扎实的同学请注意看了!)

“三极管”的c级电压1.4V,b级电压1.1V,e级电压3.39V。郁闷了,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不是开关三极管?那e级电压也不应该是3.39V啊,整个人蒙了。

查资料,找课本……最后还是请教了旁边的主板师傅,他说:这个是二极管
……
典型的理论没联系实际,没图纸就不认识它了。
主板上面有一种二极管看起来像三极管,但是细看,会发现比三极管稍微小一些,这应该就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对比二极管三端的电压,是不是二极管坏了,导致3.39V电压没过去呢,试着用镊子短接了一下,跑码了……
虽然跑码了,还是有些不放心,和主板师傅说了下,旁边的主板师傅说,二极管一般坏的少,可能不是二极管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如何,换了再说。
弄清楚了二极管的正负极,于是找料板,找了个相同的二极管换上去后,故障依旧。没办法,只得重新跑线查此二极管到时钟芯片的线路。
(不细心导致走了弯路,跑错线的代价)
换二极管时,是测对了的,可惜画简图的时候,画反了。导致后面维修陷入死胡同。反省原因。
课本教的vttpwrgd和这里的有区别,课本是靠近时钟芯片那一端的三极管C级,有上拉电压,直连到时钟芯片的开启脚。而这里,不一样,下面有解释。
刚才测二极管级性的时候,稍微留点心记住它,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按照错误的逻辑,二极管有一端是3.39V,那么肯定是连接时钟芯片的这一端有微短,拉低了3.39V,所以我的方向是查找二极管连接时钟芯片的这一端,哪里短路了呢?还是时钟芯片坏了,周边有短路?
久无结果,旁边的主板师傅提醒,你查查内存插座旁边的822排阻。
于是铜刷反复刷822排阻和与时钟芯片开启脚相连的二极管,终于发现自己错在哪儿了!
原来时钟芯片EN脚那边(也就是二极管正级)本来就有高电平,只要二极管负极这边是高电平,不拉低它,就OK了。是822排阻的这一边出了问题,拉低了二极管两个负极其中的一个负极,导致时钟芯片的EN脚被拉低。
跑线822排阻,这边的电路很复杂,懒得跑了,直接更换排阻。(红色方框的右边就是822排阻)
更换完了822排阻,却没有了cpu供电。
920789
刚刚还有的啊,这会没了,排除了刚出测试时钟芯片把U搞坏了的情况,重新开始检修无cpu供电,
跑线画cpu供电芯片的简图,还好,我电脑里面有这个管理芯片的图纸。直接跳过所有,测EN。
EN脚跑线出来经过了几个三极管,(给三极管供电的电路比较复杂,不画),反正这个开关电路是符合逻辑的。下面这个三极管的b级是0.7V,它的c级和e级导通,拉低了上面那个三极管的b级,上面三极管的c级和e级截止,可是上面三极管的c级电压只有0.45V,一般电压管理芯片的EN不是要1V才能开启吗?重新看了下教材,确认了一下,开始往这个方向检修。
……
这块板浪费了太多时间,不管了,我决定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给cpu管理芯片的EN脚。于是在EN脚附件到处找12V的电压,找到了一个没有焊任何元件的地方,有1.2V高电平。似乎刚才跑线的时候,EN脚好像到过这附近(红色方框的位置)。想了想,哪有那么巧,肯定是我更换822排阻的时候,风枪不小心把它吹飞了。
立刻从料板上找了个10KΩ的电阻焊上去,插诊断卡,接显示器,上电,亮屏!
真是一波三折,艰难维修。
实习一月,水平有限,请批评指正!

网友:
兰超现在是大神了。

网友A:
被吹飞的应该是CPU供电管理IC EN开启信号上拉电阻。

网友:
我宿舍的大神啊,很厉害,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蓝冰心 -2 请勿灌水

网友:
应该是822拉低了时钟开启,吹822时又把CPU开启的上拉电阻吹掉了,,,好贴子,实操结合理论,实在是精,精华!

网友B:
不错  好好干有前途,不像我  回来了天天修的都是些什么啊  ATX电源  电磁炉  装系统  装监控
遇到个联想的笔记本V470    维创板子 无待机电压  然后不触发 然后无CPU供电,然后还是铁壳管  直接没法弄了

网友C:
其实 你旁边的大师傅估计修过这机器的  直接喊你看内存旁的822

网友:
居然把开启时钟的那个二极管,它的内部级性画反了?!若当初细心点,画对了,可能直接就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吹飞的应该是CPU供电管理IC EN开启信号上拉电阻。

是的,什么时候吹飞的也不知道,我下次用风枪吹类似的,风速会调小一点。还有一点教训,就是内存插槽靠近822排阻的一端,被吹焦了,这个塑料的地方,下次得用隔热贴纸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 你旁边的大师傅估计修过这机器的  直接喊你看内存旁的822

他很厉害的,主修二修板,关键时候能得到主板师傅的提醒,是一种幸运

网友E:
PCIE的A14,A15脚,0V(无时钟)   应该是笔误吧?A13 A14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好好干有前途,不像我  回来了天天修的都是些什么啊  ATX电源  电磁炉  装系统  装监控
...

谢谢鼓励,会的。有可能的话,考虑来深发展吧,我呆的这店,老板技术好,生意好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E的A14,A15脚,0V(无时钟)   应该是笔误吧?A13 A14才对

是的,PCIE脚A13,A14为时钟测量点。电压一般为0.4V左右。

网友:
板子能修到这种地步,那个敢说不佩服。

网友F: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头像不错,有全套吗?

网友:
这个都查的出来

网友:
好。 882导致PG问题,无时钟开启,干882 导致吹飞 EN上啦电阻,, 维修经过就样吧?小伙子

网友(2015-09-24):
这板子 无时钟复位还算好修 就是跑马不正常难修

网友:
又是822故障

网友:
华硕爱出822,

网友:
822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是连接时钟芯片EN脚的822上拉电阻损坏导致时钟芯片无法开启的。

网友G:
楼主不错呀,我的理论基础差,有些地方看不懂。

网友H:
又是风又是雨,还有有一个师傅在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是风又是雨,还有有一个师傅在旁边

天晴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错呀,我的理论基础差,有些地方看不懂。

是我表达不够透彻,今后会努力改善。
我的水平目前只能修到供电。可能我之前没接触过电脑维修,对主板很陌生,所以进度那么慢。从学维修到修复这块板,用了接近4个月,在迅维同学里面,应该算慢的。
有兴趣的话,真心建议你去迅维学下理论,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I:
CPU的en也能直接强加一个吗

网友(2015-12-15):
应该是822拉低了时钟开启,

网友:
楼主给力啊我这还有块g41华硕的,也是无时钟,没头绪了en vcc 都满足就是不发出时钟

网友:
en的上拉电阻都给吹掉了

网友(2016-05-27):
好羡慕有人指点的感觉、没人教的话走进死胡同半天出不来的

网友J:
无时钟时,把那个复合二极管拆掉,不就行了

网友:
你那师傅真好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感谢分享,华硕的822还是坏的比较多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是en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的en也能直接强加一个吗

不能直接加,这样子会烧毁CPU供电管理IC。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无时钟时,把那个复合二极管拆掉,不就行了

把复合二极管拆掉822吹掉得不到上啦电压也是没用的。

网友:
A13,A14为时钟测量点。电压一般为0.4V

网友:
实地出来的理论扎实啊

网友:
迅维出来 的就是牛啊

网友:
楼主霸气 这都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复合二极管拆掉822吹掉得不到上啦电压也是没用的。

822是提供上拉供电的吗?如果是共阳极二极管,822只能拉低此信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哦

网友:
经验就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网友:
修个主板不容易啊 佩服。822  导致无时钟已经是通病了 。

网友:
楼主理论与基础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是呀 可惜我没钱没时间去实地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思路

网友:
吹飞的技术。。服了。。

网友:
快毕业了应该

网友:
822 华硕一直的通病

网友:
还是这样的帖子贴合实际,搞维修的应该都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双面小件如果能放下刀头烙铁的话我基本都用烙铁感觉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很厉害的,主修二修板,关键时候能得到主板师傅的提醒,是一种幸运

修二修的都是能人!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2016-06-30):
华硕的822是出了名的

网友:
好像我也有块

网友:
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马上就去弄好是不是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
这板子的时钟也爱坏 华硕就是一大坑

网友:
学得不错!!!理论加实践成功的基石~

网友:
技术是到位,就是不细心

网友:
华硕我就没有怎么修好过

网友:
技术不错啊,就有图纸也麻烦,还要跑线路!

网友:
有些时钟芯片,只有部分坏了,量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主板修的算是用心良苦了

网友:
师兄实地你学的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在里面感觉怎么样?

网友:
很给力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有点坎坷啊 慢慢来吧

网友:
牛逼 自己画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