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集成显卡笔记本,內屏黑屏不显,外接可以显!

楼主(2015-08-23):
   联想Y450集成显卡笔记本,进CMOS,PE和开机画面时內屏黑屏不显,外接可以显。完全进入桌面后內屏和外接都会显!请师傅指点维修思路.BIOS刷过!
   內屏不显黑屏时,屏线插座39和 40无电压, 內屏显时屏线插座39和 40有3.3V电压。

网友:
我cao,y450就是问题多多,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却换的问题  你试着内接黑屏的时候 切换下

网友:
无电压时应该顺着这一路查啊

网友:
显卡爱坏要换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 啊 黑屏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电源小板,休眠信号

网友:
最好这种情况先看一下LID休眠信号有不稳定的情况,正常应该是3.3V,如果开机以后变低就会导致不显

网友:
别人都说了是集显了,都没有看清!

网友:
装下系统 先不装显卡 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本 有内屏存在检测吗?

网友:
  换个U试试。。 搞不好就是U的问题

网友:
跟据图纸 查啊 这个应该  不难吧

网友:
进系统桌面之前按键盘切换键可以切换出CMOS ,PE的画面,之后正常。但是关机重启又黑屏不显示,又要按键盘切换才会显示。这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注意测一下外切显示器电路

网友:
Y450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建议先加焊一下不行换显卡。

网友:
这是集成显卡的笔记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