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双BIOS恢复方法

楼主(2015-08-23):
求技嘉双BIOS恢复方法

网友:
技嘉台式机主板吗?我记得是主BIOS坏了它会从第二个BIOS里还原。直接开机它自己会搞定。楼主现在开机有显示吗?

网友:
技嘉好像没有笔记本吧

网友:
发错版了吧,可以调换一下BIOS的位置看得行不,如果不行就只有刷了

网友:
直接刷一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