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保护隔离短路

楼主(2015-08-23):
THINKPAD E40 待机电流偏高。无从下手,望指点 还有我触摸的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
图片好糊,看不清

网友A: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B:
仔细看下,是不是主板有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下,是不是主板有轻微短路

我把这个芯片拆了 待机电流没了。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4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应该是待机芯片

网友C:
量下35V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下35V有没有短路

也短二修机 多半人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短二修机 多半人为的。

3V 5V也是 45欧。 公共点也是45欧。。。。。。。。。。。。。。。。。。。。。会不会有关联 但是烧鸡大法 没摸到发烫的 鳄鱼黑夹子接地。 红夹子夹万用表接在电容的供电上。 一直没摸到发烫的

网友E:
你还什么都没有开始查就这样的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F:
EC 待机芯片重点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什么都没有开始查就这样的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现在第一步就短路了。  后面再查也是水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 待机芯片重点排查

额额 好的 现在公共点和3V5V短路 而且阻值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VIN 和3、5 v短了

网友E:
短路最好排查,拆就行

网友G:
细看下,是不是主板有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最好排查,拆就行

不可能全部拆完赛 我用的烧鸡大法 都不发烫 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细看下,是不是主板有轻微短路

当然是主板短路 现在我拆了待机芯片。 待机电流没了。 测量公共点短路 3V5V短

网友H:
待机高,应该是有短路,或者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短路就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待机高,应该是有短路,或者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短路就烧鸡

烧不出来 咋办 电压10V 电流限流2A。

网友I:
有点模糊,是不是哪里短路了,测下各点的电压或你跑跑电路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点模糊,是不是哪里短路了,测下各点的电压或你跑跑电路看看呢

告诉直接怎么修可以不。

网友J:
直接烧鸡啊 看看那个地方汤

网友E:
19V对3V 5V的MOS上管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烧鸡啊 看看那个地方汤

主要是烧几分钟了 没摸到哪个位置烫 但是阻值低

网友E:
烧鸡法这种短路可能会把你板子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鸡法这种短路可能会把你板子烧一片

那岂不是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V对3V 5V的MOS上管看一下

额额  在3V5V电感周围么

网友:
哪里短路搞哪里

网友:
我觉得你们这些毫不能说到我想要的

网友K:
这类问题一般都不是太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类问题一般都不是太好维修

没用的话就不用说了

网友:
不能拆掉芯片来通电烧机哦,容易烧一大片的。

网友:
这个看的不清楚,

网友:
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你说待机芯片发烫吧?基本都是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L:
问题图片都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你怎么确定是隔爆?电流偏高也有可能是3,5V

网友:
引用 网友L:
问题图片都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你怎么确定是隔爆?电流偏高也有可能是3,5V

现在换了个待机芯片上去。电流编程0,。023. 就是不触发。 补上漏件

网友M:
楼主芯片拆了 不可以上电的  记住喔

网友:
楼主是手机像素不好吗。看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芯片拆了 不可以上电的  记住喔

现在换了个芯片  补上漏件 又大短 是个二修机

网友N:
这个BD95280或D95280 比较容易坏 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BD95280或D95280 比较容易坏 芯片发烫

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
看不清是什么

网友:
反正现在就是一插上去短路。。。

网友:
好简单的工作台

网友O:
你的3V 5V是线性输出还是PWM输出的?如果是线性输出,先断开3V 5V对地打阻值,看哪路阻值低查哪路,否则就查19V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的3V 5V是线性输出还是PWM输出的?如果是线性输出,先断开3V 5V对地打阻值,看哪路阻值低查哪路,否则就 ...

怎么断开 。

网友P:
修机要按时序来,先修哪里,后修哪里,现在公共端阻值低,就先修公共端,公共端都没有哪来的3、5v,没有完全短路有时烧机是不管用的。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机要按时序来,先修哪里,后修哪里,现在公共端阻值低,就先修公共端,公共端都没有哪来的3、5v,没有完 ...

你说的对  。。。。 我在努力修公共点

网友Q:
LZ好厉害  敢把待机芯片拆了通电  不怕烧一大片啊   还有LZ图纸都没看到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芯片 公共点几十欧的电阻有19V输出么  LZ先确定 公共点 有输出电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Q:
LZ好厉害  敢把待机芯片拆了通电  不怕烧一大片啊   还有LZ图纸都没看到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芯片 公共点几 ...

没。 电压 我没下图纸。。。

网友:
待机偏高一般有两种情况,是一有微短路,二是就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如果有发热情况应该是有短路吧,可以量一下

网友R:
这位大神,估计你没修好的机器别人也不好修了,电源芯片拆掉了不能加电啊,上下管会烧的,造成2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位大神,估计你没修好的机器别人也不好修了,电源芯片拆掉了不能加电啊,上下管会烧的,造成2次损坏,

说重点。。。

网友S:
量电感对地值 量3/5V

网友:
引用 网友S:
量电感对地值 量3/5V

3V5V电感对地阻值138

网友:
帖子的人能说重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 电压 我没下图纸。。。

没图纸也敢乱拆

网友:
换个 试试啊

网友:
看不清楚阿!!模糊

网友:
我上次修的公共短路是电池充电电路短路造成的

网友T:
先查查电路吧  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先查查电路吧  有短路的!

你要怎么查赛

网友:
进展最新 PQ49发烫

网友:
公共点只有45欧,不对呀,应该有短路

网友:
看看前级,还是后继短,排查吧

网友U:
烧鸡法烧不出来你就只能拆机法试了

网友:
这个 待机芯片?   图看不到

网友V:
真心不错,羡慕大师级人物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真心不错,羡慕大师级人物的出现

早就有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U:
烧鸡法烧不出来你就只能拆机法试了

拆机法 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楼主应该测几个关键测试点 公共端 三五伏等

网友:
3V5V芯片去掉你也敢通电???佩服

网友:
兄弟 修好了吗

网友:
就是拆的这个芯片 我换的一个上去 我的是SL88731C。。。 现在一通电还是短路。 烧鸡到处发烫。。

网友:
没有呢  感觉要修好 但是陷入误区了 可能

网友:
拍的不看不清,怎么回。

网友:
是不是修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已经糊了

网友:
没有 已经惆怅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本来有个高手在指点 可能他也忙去了。。

网友W:
充电芯片发烫,除了后短路或串压过来。

网友X:
你那个好像是待机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充电芯片发烫,除了后短路或串压过来。

QQ多少 。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那个好像是待机芯片吧

第一图还是第二图

网友Y:
先拆掉芯片修短路,把公共电短路修好,然后装上芯片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Y:
先拆掉芯片修短路,把公共电短路修好,然后装上芯片测芯片工作条件!

我已经把PU2拆了  不知道PU2是什么芯片 可是通电后还是有短路 是不是因为拆了什么 所以一通电就会烧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是这台机器的通病

网友:
待机负载短路

网友X:
第一张啊 你换了待机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X:
第一张啊 你换了待机没有啊

换了 现在PU2也烧了不知道怎么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D:
换了 现在PU2也烧了不知道怎么的

你是不是拆了待机后通了电啊 要是这样的话我估计你那机没戏了 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是不是拆了待机后通了电啊 要是这样的话我估计你那机没戏了 直接换板

换了个PU1直接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是不是拆了待机后通了电啊 要是这样的话我估计你那机没戏了 直接换板

我还是多谢把他修好的。。

网友Z:
你那个图片看不太清出啊,还有你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是待机芯片吗?你待机电流0.15肯定不对啊!3.5v对地打值多少啊???你芯片拆了再打值看看!!!!

网友:
这个本子   质量 不怎么样   保护不少

网友:
阻值那么小有短路了查一下了

网友:
  E40 不好修

网友:
壳还是要修

网友:
修一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Z:
你那个图片看不太清出啊,还有你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是待机芯片吗?你待机电流0.15肯定不对啊!3.5v对地 ...

3V 5V正常  芯片是ISL88731A

网友:
什么都看不清楚,写的又不详细,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怎么给你分析呀!

网友AA:
这机隔离电路奇怪的很 pc4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机隔离电路奇怪的很 pc4不知道是干嘛的

对 我刚才把所有元件补齐了。 结果全烧。

网友:
拆了待机还短的话干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正常  芯片是ISL88731A

既然35v对地正常,那待机芯片怎么会发烫呢

网友:
公共点阻值405 3V5V 136  内存 153 南桥26  显卡4  CPU237  通电显示短路。。  换了七个场馆,,,

网友:
静态都正常 可通电就烧芯片 是不是 PU1  或者 PU2的问题

网友AB:
待机高 查线性 或者PWM有无电路 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待机高 查线性 或者PWM有无电路 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等

线性  PWM是什么意思 。。。。

网友:
楼主讲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是手机拍的照片吗?是不是手抖了,要不是赶紧换手机吧。

网友:
绝对也短路了 ,电容是重点排查,我手上有块E40的,现在在弄显卡

网友:
仔细看下原件外观

网友AC:
待机芯片拆了 你还加电

网友:
人为多半断线或者元器件反接

网友AD:
芯片烫就是有短路,用烧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待机芯片拆了 你还加电

会不会待机芯片上错了 也会导致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芯片烫就是有短路,用烧鸡

烧鸡很奇怪 有的烧了发烫但是阻值没有穿 有的穿了 换新的继续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法 一个一个的拆?

那你只能测到吧故障点缩小再拆啊

网友AE:
查一下3V5V的上管是不是击穿了,或者把3V5V上管取了量公共点和3V5V看是谁短,多半是3V5V短了,上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查一下3V5V的上管是不是击穿了,或者把3V5V上管取了量公共点和3V5V看是谁短,多半是3V5V短了,上管击穿

壳3V5V阻值正常啊。。。。139

网友: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先,一般芯片发热是芯片本体坏,或者后继短路,或者条件不满足

网友:
取下芯片,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把电流检测电阻拆了、。看看是前极还是后极短、。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待机芯片上错了 也会导致烧芯片

肯定的呀  把芯片拆了估计有很多芯片都烧了 我上次有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小问题我把芯片拆了 上电报废了

网友:
应该的系统供电芯片发烫、但不一定是坏、待机偏高多是EC到系统供电芯片之间的问题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搞好,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有短路的就烧机大法伺候!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有图纸吗   你求助的时候  截图下 我们才知道怎么帮你啊

网友:
看不清楚  帮不了 断开3 5 V后继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肯定的呀  把芯片拆了估计有很多芯片都烧了 我上次有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小问题我把芯片拆了 上电报废了

。。。。。如果CPU对滴阻值和公共点一样 代表什么。

网友AF:
公共点45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公共点45欧有短路

公共点是410.。。。。

网友:
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先打公共点阻值

网友:
这个短路烧鸡的话  应该是可以烧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