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个胜利VC890D档位弹片图

楼主(2015-08-23):
我这个是2011版的胜利VC890D万用表,之前有个表拆开后把档位弹片搞乱了,后来搞了很久才弄好,所以这次给大家共享一下我这个表的档位弹片位置图,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以前也拆过一个万用表,但就是这样坏掉的

网友:
以前也有乱过,不过是直接换表了

网友B:
我的是VC97的 之前会乱跳, 拆开清理下好多了

网友:
是的,养成拆卸过程拍照存档习惯不错

网友:
我的胜利86E就很差,拆开清理下的那几天还行,用下用下就又不归0了数字老跳来跳去的,太家能说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楼主拍照存档的习惯很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拍照存档的习惯很值得借鉴............

是的,拍个照,以防以后要修的话也有个参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拆过一个万用表,但就是这样坏掉的

所以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要不丢了就麻烦了,然后存个档,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VC97的 之前会乱跳, 拆开清理下好多了

胜利的表感觉档位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一次,优利德的好一点,同档次的表反映比胜利的快

网友D:
我的胜利的万用表拆掉装上后 二极管档一直叫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E:
我的出问题都是直接换的,楼主研究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胜利的万用表拆掉装上后 二极管档一直叫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估计是那TL062或LM358坏了,有些胜利表是TL062,有些是LM358
图片位置圈出来的这个元件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出问题都是直接换的,楼主研究精神值得学习啊

就是爱折腾一下,哈哈~~~

网友F:
也试过一次掉了一片,后来搞了很久才搞好,后来小心翼翼,在有簧片的地方打上记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试过一次掉了一片,后来搞了很久才搞好,后来小心翼翼,在有簧片的地方打上记号。

其实做好后拍一张照片存档,以后备查最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做好后拍一张照片存档,以后备查最好

个人认为图片还有可能丢失,但是用小刀刻上记号永不会丢失,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图片还有可能丢失,但是用小刀刻上记号永不会丢失,一劳永逸。

哈哈,这也对,在档位盘上刻一下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图片还有可能丢失,但是用小刀刻上记号永不会丢失,一劳永逸。

好办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