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来看下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23):
         一块V星MS-7519 VER1.2  P43 Nel的主板 开始不通电 不显示 现在修了可以通电 可以跑马显示了 可是还有问题(看下面图片)

网友A:
刷个bios 换个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换个内存

BIOS刷过了内存CPU的有换过

网友:
把usb设备全部拔下来,检查下usb接口有没有异常,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大概与USB设备有关吧

网友:
检查下主板的USB供电管,打USB的数据线值。

网友C:
usb供电是否短路 有没5v

网友:
换桥吧  我有块 一样的问题 换桥 好了

网友:
换南桥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是否短路 有没5v

没短路 有5v供电

网友:
南桥问题  G41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内存CPU的有换过

如果外设没装还这样  换桥吧

网友:
似乎要过内存可硬盘检测不过去啊,

网友:
其他设备全部拆了看看

网友:
好像跟USB有关呀,重点检测一下

网友:
V星的usb问题多吧   小六角拆了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拆掉主板上 所有的  外设   在看看 温控信号

网友:
我遇上一块这种情况的主板,是CPU坏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好像是到检测硬盘这了.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 是 S11 小八角 或者 S0 小五角 芯片的问题,你找找看。

网友E:
先把网卡和声卡拆了试试不行在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网卡和声卡拆了试试不行在做桥

声卡网卡的拆了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只能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 是 S11 小八角 或者 S0 小五角 芯片的问题,你找找看。

s11小八角的芯片全的换过了 S0 小五角的芯片到没看见有

网友:
有一块也出现那画面,换桥后正常。

网友:
应该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查外设南桥

网友:
  刷BIOS  看看    不行查查usb电压

网友:
刷个bios完事搞桥

网友:
我想问一下,都说换桥,但南桥可以随便换吗?换桥代表就是换板啊!

网友:
进bios屏蔽设备试试以前有个声卡挂了的也是卡在这

网友:
USB和内存都过了,应该是不过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