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EPU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5-08-23):
ASUS P5QL/EPU断电再加电可以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连续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关机一个晚上后不能触发了,必须把电源线拔掉看主板待机灯不亮了再插上电源线,又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各位老师大神们,请问是应该怎么解决?
不触发

网友:
检查下跳线的电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你这样的问题,把电池去掉却能正常开关机了。COMS电路问题,最后我吧那的电路查了一下,换个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各个条件哪个不正常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去测量,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看看那里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又是822啊,开机排针那的

网友:
先检测CMOS电路是否正常,特别是电池是否有电呀,开机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COMS电路或者晶振

网友:
不要研究了,过来我 50块钱卖一张好的给你。。。775的主板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网友:
小白先从775练手,熟练以后再玩1150!

网友:
楼主重点检查RTC电路

网友:
换电池看看,不行,按不触发方法维修

网友:
主要按不开机的思路去修,RTC电路主要部分

网友:
io 问题吧

网友:
RTC电路
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后来时候修好了,问题在于电池旁边那两个三极管漏电

网友:
换快主板电池吧

网友:
从开机电路开始修吧

网友:
看看com电池电压够不够啊,也可以换个电池座看看

网友:
bios 电池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