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ios保存退出后跑马不过内存

楼主(2015-08-23):
技嘉GA-G31M-ES2C   每次进bios保存退出后诊断卡都显示过不了内存,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不一定,你可以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检测一下CMOS线路是否正常,特别是晶振,再检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吧

网友:
查信号啊,看看检测信号

网友:
   先刷个 BIOS吧   不行的话 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主板是不亮吗测试卡不一定准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本人新手,不知道内存的工作条件,怎么测啊?

网友:
换cpu试一下。不行南桥坏

网友:
查南桥的CMOS电路,不行再刷一下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吧,刷一下吧

网友:
不行了换南桥,,,,,

网友:
声网卡禁了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在测测内存条件。

网友:
不要瞎搞了,技嘉G31主板保持BIOS就反复跑C1  这个问题我修过3块,,,,你的是哪个版本的?有没有动过时钟?试一下是不是插上独立显卡进入BIOS设置保持以后就不会跑C1了

网友:
进BIOS设置,你要看一下

网友(2015-10-09):
我的就是插上显卡测试的啊!

网友:
都说是刷BIOS可以说一下,因为什么要刷BIOS吗?真的想知道!

网友:
外设都能正常工作吗?如果外设都正常,建议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