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系统

楼主(2015-08-23):
  谁有假系统,今天店里来了这个大爷背的电脑,但他的配置是I7,我也是醉了,他说卡的要死,要装个系统,我吗上给他装了个XP,草装硬盘变10G的,,那客户不信,说我那了那的,谁有假系统啊  求助

网友A:
I7  你安装XP   多浪费,安装window7 吧, 去淘宝吧,这些都改ID 信息的,

网友B:
人家配置的这些信息是在主板BIOS里修改的,并不是你说的以为装个系统就能做到

网友C:
哈哈哈哈哈,这都是多少年前的老把戏了   怎么还会犯

网友D:
真是悲催,遇到冲外地背回来的电脑高配的但是又卡的,直接当面说清拆机叫他看看

网友E:
楼主是被坑了吗?你装系统客户都不在那里看着的吗?

网友F:
这种开始就应该说清楚

网友G:
楼主 这下赚到了  顺便问一下  什么叫假系统

网友:
可笑又可悲

网友H:
你惨了,要赔硬盘、CPU、内存、主板等,你装不回原来的系统,客户必定认为你把他的东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7  你安装XP   多浪费,安装window7 吧, 去淘宝吧,这些都改ID 信息的,

版主,你没有看明白,人家把原机的“专利”系统搞掉了。

网友I:
假系统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真的没弄过!!!

网友:
怎么修改bios啊

网友:
不会BIOS也写进去了吧   不是OEM信息的问题

网友J:
哈哈,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一客户拿过来一台苹果的却配着华硕的设配器!让我安装个xp系统,进系统看硬盘500g,进pe真实只有19g容量!当时就不装果断给客户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I7  你安装XP   多浪费,安装window7 吧, 去淘宝吧,这些都改ID 信息的,

怎么改啊 ,哥啊 今天就差打起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配置的这些信息是在主板BIOS里修改的,并不是你说的以为装个系统就能做到

怎么改啊,我都想杀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哈,这都是多少年前的老把戏了   怎么还会犯

哥啊   我是新手啊  ,不知道啊 ,我想我是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悲催,遇到冲外地背回来的电脑高配的但是又卡的,直接当面说清拆机叫他看看

我也想啊  ,他说明天要帮他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被坑了吗?你装系统客户都不在那里看着的吗?

他又事去了啊,我是醉了 ,可能明天要和他干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开始就应该说清楚

逗,人都走了,哥我的心都凉了一结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主 这下赚到了  顺便问一下  什么叫假系统

没亏就行啊,假系统就是吧合数变I7,吧内存条变大,吧显卡变大,什么都可以变大

网友:
做等打驾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惨了,要赔硬盘、CPU、内存、主板等,你装不回原来的系统,客户必定认为你把他的东西换了。

是啊,这痛苦哥你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假系统是怎么回事

去问天桥上买电脑的人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哈哈,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一客户拿过来一台苹果的却配着华硕的设配器!让我安装个xp系统,进系统看硬盘500g ...

把他的系统 给我 来一个 备份啊

网友L:
假配置 ..都是 日本坏货  我也接了几台 像你这样的机器 直接跟用户说了 假货  装不上系统  键盘都有些日文   这种机子我也搞不明白 高手们是怎么把系统装进去的   我直接不弄这种机器

网友:
我也是 新手 不要惹麻烦

网友M:
这明摆着敲诈的  你安装回去也不会认 报警吧  作假系统是欺诈 罪上加罪  要么赔吧

网友N:
槽,真没遇过这种事,看来以后要多留意啊

网友O:
都十几年的产品了,楼主看看虚拟系统能不能搞定吧

网友O:
牛B硬件信息修改大师(免费修改电脑配置) 1.8 绿色版

网友O:
一.修改我的电脑右键所看到的硬件信息(CPU和RAM)
工具:eXeScope
文件:%windir%\system32\sysdm.cpl
打开sysdm.cpl ,复制到别的地方操作,点"资源"-"对话框"-"101"
在中框看到有"Link Window" 字样,共有9行
第3行到第6行"Link Window"全把"可见"的勾取消
第7行的坐标(X,Y)为(110,190)内容为: AMD CPU 自己想就好了
第8行的坐标(X,Y)为(110,200)内容为:3.3 GHz
第9行的坐标(X,Y)为(110,210)内容为:2048 MB 的内存
注:以上的坐标值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而定,只要能对其即可。
二.再来修改在dxdiag程序中显示的硬件信息(CPU、aRAM、VGA)
工具:eXeScope
文件:%windir%\system32\dxdiag.EⅩE
1. 打开dxdiag.EⅩE ,复制到别的地方操作,点"资源"-"对话框"-"6201"-"中文(中国)"
    找到中框的"Static:处理器:" 标题改为: AMD CPU 自己想就好了,参数(120,182,200)分别为(X,Y,宽度)下面不再作说明,把"Static:处理器:"下面的"Static:x"的"可见"的勾去掉,
2. 找到中框的"Static:内存:" 标题改为:"内存: 2048MB RAM" ,参数(55,195,140)和上面操作一样,把 "Static:内存:" 下面的 "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3. 找到中框的"Static:页面文件:" 标题改为:"页面文件: 8MB 已用,2040MB 可用" 附我参数(99,208,140)和上面操作一下,把 "Static:页面文件:" 下面的 "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4. 修改VGA信息:打开dxdiag.EⅩE 点"资源"-"对话框"-"6203"-"中文(中国)",找到中框的"Static:名称:" 标题改为:"名称: NVIDIA GeForce FX 7800GS",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名称:"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5. 找到中框的"Static:制造商:" 标题改为:"制造商: NVIDIA",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制造商:"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6. 找到中框的"Static:芯片类型:" 标题改为:"芯片类型: GeForce FX 7800GS",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芯片类型:"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7. 找到中框的"Static:估计内存总数:" 标题改为:"估计内存总数: 1024.0 MB",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估计内存总数:"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三.替换方法:
接下来用修改后的文件替换原始文件。不过在替换过程中,又有新问题:文件保护功能会把替换的文件恢复 。要把修改后的sysdm.cpl,dxdiag.EⅩE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中替换原文件有些麻烦——SP2强大的文件保护功能会自动还原原始文件。如果不禁用文件保护功能,借助文件替换工具Replacer解决问题。双击“replace.cmd”出现命令提示符窗口,将C:Windows\System32\sysdm.cpl, C:Windows\System32\dxdiag.EⅩE文件拖到其中,回车;再将修改过的sysdm.cpl, dxdiag.EⅩE文件拖入其中并回车,输入“Y”后按回车,这样就能替换掉系统文件了(在弹出的Windows文件保护时请点“取消”)。
也有的电脑,即使使用以上方法也不管用,可能是以为系统版本的问题,在C:Windows\System32中还有一个文件夹叫做dllcatch里面有一个sysdm.cpl文件把它也替换即可。
四.修改设备管理器里的硬件信息(CPU、VGA)工具: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EⅩE)
1. 打开REGEDIT 找到以下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Enum\ACPI\GenuineIntel_-_x86_Family_15_Model_4\_0]
右键点"_0"表项-权限-添加……!上面的操作目的就是把当用操作用户添加到权限列表中要求要完全控制权限,更改右框"FriendlyName"字符串的数值如下:
"FriendlyName"=" AMD CPU 自己想就好了"
2.找到以下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PCI]下的表项的第一个表项(与系统有关,位置不定,自己找找),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PCI\VEN_10DE&DEV_0322&SUBSYS_00000000&REV_A1\4&299ccbfa&0&0008]
在右框能看到有你显卡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设备名称就对了,给4&299ccbfa&0&0008加入当前用户权限后更改键值如下:
"DeviceDesc"="NVIDIA GeForce FX 7800GS"

注意:如果修改注册表文件之后,电脑重新启动硬件信息有可能被还原,暂时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只有借用一些外部手段,思路就是,每次电脑重新启动的时候注册表被恢复,在刚开机的时候我们让系统自动导入注册表文件,就可以达到开机后自动更改了。把你更改的注册表文件导出为你想要的文件名(随意),比如:2222.reg 用winrar创建自解压模式,在高级选项中选择解压后运行,填入regedit /s 2222.reg 。在别的选项中选择静默安装等一些自己需要的安装方式即可。把这个自解压文件放到开始--所有程序--启动。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方法二

修改电脑属性里的注册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ProductName"=Microsoft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名}
"CurrentType"=5.0    {系统统版本号}
"CurrentBuildNumber"=2159
"RegisteredOrganization"=XX公司 {注册时的组织名字}
"Registered Owner"=zhao   {注册时的用户名称}
"ProductId"=52273-270-0094787-09115   {注册号}

还有个手动的办法
1>打开你的记事本,在记事本里录入如下内容:
[General]
Manufacturer=这里的文字可以自由发挥,想写什么写什么!
Model=想写什么都行,自由发挥,别太长!
[Support Information]
Line1="自由发挥,写什么都行"
Line2="同上"
Line3="同上"
注意:“line”行,可以再增加,双引号别忘了加。
2>另存该文件为Oeminfo.ini,注意必须这么命名!
3>将该文件复制到c:\WinNT\system32文件夹下
可是单单这样还不能实现图片的功能继续看
4>找个约180 X 110自己喜欢的位图文件BMP将其命名为:Oemlogo.bmp 注意图片名称同样也必须这么命名, 然后存储到c:\WinNT\system32文件夹下 或者c:\WinDOWS\system32
5>我的电脑-属性 看看是不是改过来了。

网友:
可以下个Resource Hacker工具自己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修改我的电脑右键所看到的硬件信息(CPU和RAM)
工具:eXeScope
文件:%windir%\system32\sysdm.cpl

嘿嘿,论坛里“高人”是有的。我一字不漏拷贝了,以备“后患”。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没亏就行啊,假系统就是吧合数变I7,吧内存条变大,吧显卡变大,什么都可以变大

   那么厉害  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他的系统 给我 来一个 备份啊

早都格式化了

网友P:
一个老大爷怎么会认识电脑里的是什么配置,除非

网友:
看到这样的机器先给客户说清楚了再装啊,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Q:
遇到过三五台这样的,都是给客户当面说清楚才搞的,而且收的费用相当可观,他出去你就不应该给他装,别说假机器,就是正常机器,不熟悉的人在没有严格说明的情况下人不在不动他的机器。

网友:
这些都是做生意的本事啊!

网友:
遇到一次,不过是邻居的,他亲戚路边买的索尼厚砖头那种,300块钱,I7的,拿我这说要装系统,我直接让他扔了,他不信邪,非要装一下,看到20G傻眼了,最后给了50让我升级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假配置 ..都是 日本坏货  我也接了几台 像你这样的机器 直接跟用户说了 假货  装不上系统  键盘都有些日文  ...

呵呵  真逗   他下午过来我线我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明摆着敲诈的  你安装回去也不会认 报警吧  作假系统是欺诈 罪上加罪  要么赔吧

哥他就是官老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槽,真没遇过这种事,看来以后要多留意啊

希望你能遇到

网友:
楼主自求多福吧,遇到这种坑,店里的监控没录下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都十几年的产品了,楼主看看虚拟系统能不能搞定吧

搞不定啊,要假系统,番茄家园从良了,嗨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牛B硬件信息修改大师(免费修改电脑配置) 1.8 绿色版

这个可以不,不是要假系统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那么厉害  我都不知道

天桥上的人够恨啊

网友K:
你是再逗我吗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个老大爷怎么会认识电脑里的是什么配置,除非

是大爷辈的电脑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Q:
遇到过三五台这样的,都是给客户当面说清楚才搞的,而且收的费用相当可观,他出去你就不应该给他装,别说假 ...

逗 我都搞玩了

网友:
悲剧哦。。老火老火

网友:
楼主进PE装系统的时候没看到硬盘多大啊,这回麻烦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  客户说前两年在网上买的   联想I7的  当时说系统卡   我进PE准备装时发现 分区有问题  ,给他说重新分区   ,一进分区开始的时候看还有400多G 一分区 我擦   只有40多个G了    吓尿哥了  说是我给他弄坏了   打开机箱一看  板子旧的不能在旧了   内存是512的    我擦  硬盘还是并口的    最后给他说了半天才说好  免费给他装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桥上的人够恨啊

要是我遇到会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再逗我吗哥啊

逗你干嘛!只是说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

网友:
肯定又是贪便宜看到外面转卖信息买的垃圾东西,这种人活该他给骗

网友:
这情况楼主没和客户讲明白就敢装系统弄不好要陪他电脑

网友:
明显是过来捣乱的  打一顿让他滚蛋

网友:
文G产物,我也最讨厌这种人,我遇多这类事情,好心做坏事,还被骂。

网友:
中国的高精尖科技都*脏话*用在这上面了  中国不落后 小日本*脏话*是不会落后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找明白人做鉴定了

网友:
CPU好像可以改,内存改不了的吧……谁有软件共享下

网友:
如果老头闹得凶就报警。

网友:
此类机一重装系统就原形毕露,找个最小的XP吧,然后修改属性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以后看到高端机,先进PE,或者用个软件看看,要不小心就被坑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一客户拿过来一台苹果的却配着华硕的设配器!让我安装个xp系统,进系统看硬盘500g ...

能进pe就不错了 我遇到 的pe 光盘都启动不了

网友:
以前好多墙上贴的电脑转让的都是这种,属性里面看到的都是假的信息,CPU,内存,硬盘信息都是假的,卡的要命,装完系统就原形毕露了,但是客户没在你装完系统你就完蛋了,好像基本上外观都像品牌机

网友:
真长见识了

网友:
网上有教程  给他改回来

网友:
那就 重装呗

网友:
这世道到处都是坑啊

网友:
这种机器进BIOS就露狐狸尾巴了

网友:
买到假配置的机器 了,我遇见好多了,那些这样的机器来直接不给装,装完配置全部复原了到时候客户叫你变回去你都没法

网友:
这个好说
一打110 有警官出面,,可以摆平,二呢,,可以有技术评测部门,都可以做

网友:
小事,,一桩,,说明楼主,,基本功不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