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去保护后。没看出灯管发暗

楼主(2015-08-23):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想换灯管也看不出发暗  好像正常,就怕返修  这样怎么确定具体是啥问题

网友:
去保护之前先测试下灯管正常不  都正常就去保护

网友:
点灯工具点下最保险

网友:
最好买个点灯工作吧,又不贵,这样保护一点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一下  看看

网友:
三个灯和四个灯,有时看不出差别

网友:
单纯去保护不查原因容易返修的啊。

网友:
就看看灯管老化程度了,我去保护有的几个月都没事,但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如果有一个高包有问题的话,去保护应该也用不到多久吧·······还不如直接改一个双灯的进去。解除后顾之忧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再次坏了 会烧的更狠

网友:
外接灯管也是可以排除问题啊

网友A:
准备2根带架灯管,测试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2根带架灯管,测试很方便的。

这个说的对 准备两根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
个人建议是检测灯管。。。。没有灯管的时候才去保护。。呵呵

网友:
有时候负载不均衡也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