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老是虚汗是不是他引起的?

楼主(2015-08-23):
干了N年维修,总是合计一个问题显卡虚焊以前一直以为显卡下面的点虚了我想想也不能那么焊珠都是0.4-。06的,今天给芯片打开了,小镜子下面都带焊锡的都是很小很小的点连着,是不是小镜子下面点位虚焊啦?很小很小感觉就是小镜子下面点位虚汗不是芯片下面虚汗!!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引起的虚汗!!!??

网友:
是他  很多芯片 重置都用不住 就是这里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嫌疑很大,特别是AMD的

网友:
费了好大劲才整开的,尤其像以前V3000  惠普啥的 都应该是镜子下面点位不行了,这次打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应该是的,很多坏的就是这里

网友:
是的,直接换桥

网友:
应该就是它了,发热量较大的芯片由于热涨冷缩的原因导致锡球脱离焊盘造成虚焊。

网友:
这都系都能撬开真的是头一回看见里面的结构,长见识了

网友A:
原来还可以这样拆下晶体啊,是不是要先除胶呢

网友B:
楼主 你太强大了  这个都给你掰开了   厉害

网友C:
这个是肿么弄开的?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肿么弄开的?LZ!

呆着没事用螺丝刀扣开的,硬给掰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可以这样拆下晶体啊,是不是要先除胶呢

不用 除焦  用螺丝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太强大了  这个都给你掰开了   厉害

必须的  螺丝刀就给干开了

网友:
这个能重新直球吗

网友:
这部分,现在谁能维修啊,也是用BGA来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肿么弄开的?LZ!

纳尼?我试试,还没弄过

网友:
牛人!记得有一次加焊芯片晶体炸了个缝缝,往外冒了几个锡珠珠出来。

网友:
这样就可以解释焊坏的时候 晶体会有焊珠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怎么看新闻呀  这个问题早就有了

网友:
有时加热下就好了

网友:
这样啊,原来如此

网友:
估计就是的

网友:
因该是它 不然显卡下面虚焊了用风枪吹下就能亮机

网友:
怪新奇。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镜面也不好加焊,不注意都爆锡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到了,每次吹的时候就吹中间的晶体,就好了,肯定就不行了,根本不是下面的锡珠,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发了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里面的构造,楼主这么拆开的,暴力拆的吗

网友:
晶片体干下来了 这芯片也就报废了

网友:
一半都是芯片内部空焊呀。焊点怎么会空焊

网友:
所以现在很多显卡虚焊,用风枪吹吹晶体基本上都能亮,再上BGA

网友:
像这样硬撬开的,估计再焊上也是报废了。

网友D:
那没有这种晶体的82801的南桥虚焊怎么回事?
xtk0707
被你这么一说也是哦,那会是哪里。。。
详情

网友:
那怎么弄上去呢???

网友:
里面是这样的·········怎么去开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拆开来看过。上次有位高手也说过是晶片本体虚焊引起的故障。说植球也是白搭。

网友:
你是怎么弄开的

网友:
以前的时候是 现在好像都不是了

网友:
这也行,你开挂了吧。。。

网友:
佩服你的细心

网友:
那是不是以后加焊就不用涂阻焊剂啦

网友:
真是这样的话 也没办法啊 都是一次性的东西, 而且这个修的话难道太大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见这个样子!

网友:
显卡虚焊就是晶体下的虚焊了,这就是为什么拿风枪加热一下就能亮的原因

网友:
楼主挺闲的啊、。

网友:
楼主所言甚是!现在的显卡没以前坏的那么多了,应该是工艺提高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没见过呢

网友:
DIE,呵呵在今天看到这个词的。

网友:
从来没有试过

网友:
其实就是这里问题,我也想 焊点都在200度左右怎么会空焊, 就是这个芯片内部有问题,,,加焊时候就是加焊了这个芯片内部而已。。。。

网友:
只看到过玻璃破的,这样的第一次看到,涨见识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成以加焊芯片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自己常玩芯片还第一次见把上面芯片打开的。

网友:
虚汗是由肾虚引起,虚焊的问题由于我是小白,还是解释不了!

网友:
确实是。用铬铁直接焊玻璃芯片搞过。

网友:
这是一种观点是不错的,但要加焊或重植那还是非常难的。但虚焊桥板下锡球短裂,焊盘脱裂也是常见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打开过,只知道加热厉害了,芯片里面会冒锡珠出来,明天去店里一定要去翘翘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没有这种晶体的82801的南桥虚焊怎么回事?

被你这么一说也是哦,那会是哪里。。。

网友:
那个晶体 好薄呀。。

网友:
楼主牛啊,这个都弄开了,用融胶水将胶融解后,再打开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E:
这个也要看情况的呀。有些是晶体本身损坏。大部分是是显卡PCB和晶体虚汗。所以加热会好。在不损坏晶体的情况下温度越高用的时间越久。
超.级.版.主
所以这就是拿下来会好点
详情

网友:
应该是的 最好换新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主分享,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玻璃下面的真容。

网友:
我去第一次看到这盖子开下来的情景

网友:
也有下面的问题,,,,,,,,上面出问题基本上桥也就废了

网友:
这个拆下来是不是还要只锡才能装,镜子里面的戏珠多大

网友:
我个人 认为是这个晶体虚焊 要是说下面锡球虚焊应该不太可能 发热量都是在晶体这得

网友:
晶体 虚焊也只能换掉了

网友:
我拆过CPU ,小镜子还真是第一次见打开

网友:
那对显卡加汗和重置 是不是没什么用了

网友:
应该是里面虚了 !!!!!

网友:
牛人,太能玩了

网友F:
我觉得芯片底下跟核心底下的珠空焊都是有的
超.级.版.主
是有的! 也碰见过
详情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自己虚焊

网友:
这你都研究啊..

网友:
不会吧,这个问题今天才发觉呀!下面的锡珠不会这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学习了 很有可能啊

网友:
刮锡膏再按回去?里面的点好小。

网友:
绝对是这个问题 我现在也怀疑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上BGA搞下玻璃位置

网友:
本来就是它的问题 要不然整什么改良芯片 !你以为改良的是什么!?

网友:
虚焊不是说焊盘虚焊 二十显卡上面那一块

网友:
刚刚拆了一个试试,真的可能是这样,毕竟下面锡珠这么大,脱焊不太容易

网友:
这个不好说 反正加焊一个整芯片 再说就算核心虚焊了咱也修不了呀

网友:
不是的 继续找吧

网友:
楼主探索精神真好,这问题我也纠结很久,只不过没这么干过。。。

网友:
这个好牛,也是第一次看这里面。

网友:
你这个怎么能开的呀,

网友:
这个绝对有嫌疑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芯片下面还有锡珠。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以前631都说是胶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里面的晶体管了,不可能是和主板之间虚汗的

网友:
这货引起虚焊这个烂毛病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有次加焊显卡把GPU的锡珠都给干出来了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

网友:
不赞同。如此虚焊,你只能换显卡。

网友:
应该是吧  应为焊锡跟主板没接触到散热片一压就行了

网友:
人才啊
没什么意义。

网友:
知道是这个回事 但是没亲眼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你都吧他掰开了,换新的吧!

网友:
很多反反复复修不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下直接报废了吧

网友:
这玩意螺丝刀能行  敲过几次都是晶体裂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内部,但还是好几年前一个卖芯片的和我聊得来,就给我说过这事儿,当时我不信,他还给我说,如果是芯片与主板之间虚焊,那么为什么吹一下上面就能好一下,所以楼主说得可能是对的,

网友:
这个是晶体核芯脱离了!没法子修复了。

网友:
厉害,还真没想到是这样的

网友:
所谓显卡虚焊 就是 晶集体 和芯片 开焊   掌控好温度 焊接上面就行  使用不住就得换了

网友:
对,就是这里虚焊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一直不知道晶体里面是啥样,也见过显卡烤爆是晶体边上有锡珠出来,原来是它爆出来了

网友:
估计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里面的 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被打开,还是头一次见到

表示也是第一次见长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部空焊或者短路   直接换芯片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里面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要看情况的呀。有些是晶体本身损坏。大部分是是显卡PCB和晶体虚汗。所以加热会好。在不损坏晶体的情 ...

所以这就是拿下来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芯片底下跟核心底下的珠空焊都是有的

  是有的! 也碰见过

网友:
nvdia早年前解释过这问题

网友:
这个重新直球,只要技术,硬件都跟上去,我想应该可以吧,不然这个怎么生产出来的嘛,只是想哈,我是小白,乱说的

网友:
晶体问题。

网友:
怪不得重新植球的桥不经用呢

网友:
你是怎么弄开它的

网友:
这个只要有相应的钢网就能植,感和iphone的差不多。。但是要有修手机的手工才行,搞笔记本的应该搞不定这东西

网友:
但是做BGA的时候 焊膏是加在下面啊 我觉得晶体里面不容易虚汗吧

网友:
LZ这个是怎么拆下来的,用什么固定芯片??我想拆个下来看能不能植。。用锡浆应该能植。。而且如果太小实在植不了,应该也有方法能焊接。。。像手机的话很多BGA不用植锡也能焊,当然要特殊的方法,和手工!~~

网友:
对的 就是这玩意儿 而不是BGA焊盘

网友:
我刚开始修主板的时候    因为温度过高   直接镜片爆开了     呵呵

网友:
这个估计是不能的吧    毕竟没这钢网

网友:
一般就是这个珠子的材料不行

网友:
BGA能焊好的虚焊就是桥和板之间的点脱了,不能焊好,或者桥坏的虚焊就是玻璃片下的点掉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里应该搞不了吧  锡点太小了

网友:
元凶浮出水面

网友:
你怎么撬开的啊

网友:
你说的很对

网友:
我怎么拆不开这这地方,

网友:
就是里面那东东

网友:
楼主终于找到真相了,虚焊就是指的这里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里面的锡球是有铅还是无铅,以前修过,下面的无铅没融。上面就爆锡了。

网友I:
这个植球要专业钢网和工具吧

网友:
显卡核芯开盖了,这是反复高温加焊的结果。

网友:
那些白色的什么东西啊

网友:
牛人叼炸天  呵呵

网友:
无聊 没事做 维修工成研究工了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里边的结构

网友:
芯片 问题

网友:
我也打开过  里面焊点太小了

网友:
楼主  研究精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植球要专业钢网和工具吧

有工具也应该值不了 太小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芯片的内部结构,

网友:
你真有才,这个都被你下了,厉害!

网友:
就是这个地方,内部虚汗

网友:
原来是这样吗

网友:
能把这个撬开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显卡虚焊这个问题,很常见,我觉得吧,主要就是用的时间久了不清灰就会出现显卡虚焊
古典浪漫
楼主想告诉大家的是,加焊、重植还不见效果,就可能是小镜子下面的点虚焊了,这里虚焊咱们没办法,所以散热一定要好
详情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小镜子能拆开的,长见识了!

网友:
牛啊,第一次见

网友:
有问题的cpu也可以加热试试

网友:
从来还不知道晶体是用锡焊上去的 还是以为是一次体生产就压死在上面的 现在明白了 高手这个都被你弄得开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内部的这个啊,这高难度的东西啊,没多少人能搞吧,没撬好就废了,楼主好撬功~~~~

网友:
楼主厉害,能把玻璃晶片拆下来,第一次看见拆下来的玻璃晶片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结构,学习了

网友:
很多机器不亮了,用风枪吹个10秒左右就亮了,但用不住,其实吹的就是这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虚焊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

网友:
是的 大多数都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
发热量较大的芯片由于热涨冷缩的原因导致锡球脱离焊盘造成虚焊

网友:
一些常见的通病类型的显卡多半是核心虚汗 只有南桥什么的才会焊点虚汗

网友:
把这个刮锡浆 植下锡试试看呢

网友:
这种晶体不好搞啊 直接换

网友:
其实和这个有关系,但是也和直球的点也关系,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说回焊晶体就能好

网友:
这个真的是涨见识了!有时间也拆个看看!

网友:
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虚焊就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都被你拆开了 。牛人。

网友:
强大!太强大了

网友:
哇塞,明天我也搞个试试看

网友:
全是这下面的锡,现在的工厂,这里不能做大点吗?

网友:
真心不知道显卡还有另一块植株的地方。想必虚焊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网友:
楼主这也可以拿下来吗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啊 长见识了

网友:
今天又打开一个晶体 我给上面焊锡给清理干净了 。桥用不住的原因 还真是这个东西虚焊上面还有焊点

网友:
长见识了 呵呵 LZ牛逼

网友:
以前师傅就要我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我觉得应该你说的水对的

网友:
里面密密麻麻的,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好的技术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网友:
是晶体的故障居多。

网友:
这个就真没研究过

网友:
螺丝刀+楼主,就给开了,太厉害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再把这个晶体植上球焊上去,看看能不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