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分区变RAW,多个修复软件都扫描不到分区,求助!

楼主(2015-08-23):
资源管理器、控制面板什么的都能看到分区,多个修复软件都扫描不到分区,无法恢复,求助!
愿因可能是EasyRecovery raw扫描一半停止所致

网友:
重新分区,快速格式化,再用数据恢复软件做格式化恢复扫描。可以恢复大部分的数据。

网友:
别分区,楼上误导你呢,搜所一下分区,不行用,r-studio   或者超级数据恢复,  这两个经常用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