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mwel1222f,唤醒后屏暗

楼主(2015-08-23):
飞利浦mwel1222f的22的LED,正常显示,电脑休眠后唤醒屏显示不正常,发红发暗,拔掉电源重插又可以了,没有遇到过,手上没有可以代用的,现在不确定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求真相

网友:
这个都有可能呀,有可能是驱动板的升压电路有问题,有可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的,可以先看一下电源板的电容是否有问题,先易后难吧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感觉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是了led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