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主电池放电电路 分析

楼主(2015-08-23):
dell d600  主电池放电电路    看不明白,请高手分析一下。pbatt+ 要通过q82a,q82a第二脚要为低电平,那么q215第二脚要为高电平,这样通过r1140,r1143分压后,q82a第二脚为3.2v左右的电压,q82a导通。q215第二脚是有r1141,r1147分压过来的9.2v左右的电压,是高电平。q215导通。
现在问题是u137a起什么作用。这是个电压比较器,第二脚是5v,第三脚分压过来的1.6v,负向端大于正向端,输出应该是一个低电平。不知道什么意思。请高手指导一下。
还有u137b也不清楚什么作用,希望大神一并告知。本人自学的电脑维修,很多地方不知道。非常感谢。
图纸   第41页  附件里面有

网友A:
2脚负大于3脚+ 输出低电平 导通Q215,J接地后,8脚被分压后导通Q82A

网友B:
你这个截图都没有截完,你应该看一下SBATT的电路图,那是副电池的,就在41页的左下角,那才是关键,BATLOW和SBAT_PRES应该都是高,所以PQ216导通,直接拉低了U317B的5脚,导致7脚输出低电平,而7脚是通过二极管连接到R1143的1脚,因为二极管的负极为低电平,相当是接地状态,所以使R1140和R1143可以形成串联分压,实现场管的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脚负大于3脚+ 输出低电平 导通Q215,J接地后,8脚被分压后导通Q82A

老大,输出低电平后Q215能通过吗?是N沟道场管哟

网友:
U137A的1脚低电平是截止Q215,从而截止Q82A,R1143的另一分支去向哪?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输出低电平后Q215能通过吗?是N沟道场管哟

呵呵 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截图都没有截完,你应该看一下SBATT的电路图,那是副电池的,就在41页的左下角,那才是关键,BATLOW ...

你好,你说的我看明白了。就是u137a,起什么作用?u137a第一脚永远都是低电平,不知道放在这里起什么作用,q215也没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