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QTIS 电源 维修

楼主(2015-08-23):
百度这个牌子 日本的 品牌
辅助电源采用分立元件 保险完好 大电容鼓包 初级查了无短路
电阻 二极管 正常
后级输出对地 各路正常
更换大电容 原来用的560 换成的 330
上灯泡一闪就灭 装上保险 短接风扇转动 各路输出正常

保险完好 均压电阻 正常 大电容 怎么会 鼓包呢
什么原因引起呢 原来的560 用的330 不知道行不行
看输出功率 标示420W 变压器是35的 最大才300
看来也说虚标 做工看起来像全汉代工的

网友A:
这个 电源垃圾的很  贴个英文标  误导维修人员

网友B:
汗。卖废品得了。 呵呵

网友:
内部用料一般般!

网友C:
这个牌子头回见,作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电源垃圾的很  贴个英文标  误导维修人员

百度 能查到 确实日本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卖废品得了。 呵呵

还可以啊  比杂牌好吧 修好了 能用啊 看输出线 用料还可以

网友:
感觉 还可以 比杂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头回见,作工还可以..........

按也是头回见

网友D:
这样的做工设计水平多是在内地生产的,再贴个牌子,这种电源多是以前用来做旧式监控机电源的,手头也有一个类似的,如果用在“笨4”主机上的,还是要换成大点容量的电容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做工设计水平多是在内地生产的,再贴个牌子,这种电源多是以前用来做旧式监控机电源的,手头也有一个 ...

多谢指点
开关管用的13009 功率应该不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
开关管用的13009 功率应该不小啊

我指的是大电容!主开关管这类的电源一般是用大封装的13009或2625,足够用了

网友F:
换成330的问题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原来的胀了可能曾经有过过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成330的问题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原来的胀了可能曾经有过过压吧。

会不会是电容 质量不好 寿命问题  看样子 不是好牌子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指的是大电容!主开关管这类的电源一般是用大封装的13009或2625,足够用了

按也有疑问 问330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电容何牌子??........

这电容 看起来 质量不好

网友:
一定不会是正规出产的。

网友:
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下风扇的转速!!
这个电源是温控调速风扇,内部很容易发热。
你可以看看散热片上的那个小电路板,看看其中元件是否都完好,特别是有无热敏电阻,若有查查它!!
最好实验下是否能温控调速,或者干脆不要此功能,直接把风扇接到+12V上。
我想你的电容应该是电源盒子内部过热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