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5-08-23):
一台进水的联想G460,EC部分有腐蚀,清理后可以开机。装起来测试的时候发现识别不到电池(换其他机器电池也一样)。拆机对照图纸量电池接口部分,待机状态下  3、4脚都是3.3V   5脚3V   感觉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会是EC坏了么?EC确实有进水腐蚀,清理加焊过了

网友:
进系统显示 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A:
有这可能,3/4脚到EC的线路能否通?单用电池能否开机?

网友:
先检查345脚到EC的线路是否是通的,5脚是检测电池是否插入的,再更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可能,3/4脚到EC的线路能否通?单用电池能否开机?

3、4脚到EC 是通的,单用电池无法开机,插不插电池没什么区别

网友:
充电芯片一块的问题,很可能是电池放电管的问题,电池有电吗?有电的话单用电池查公共点

网友:
电池好的   先干个EC在说 这个EC 好像没有程序

网友:
检查电池充电电路然后再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