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烦人的问题

楼主(2015-08-23):
是这样的  这个G430 只要不插电池使用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只要插上电池 要么开机掉电 要么就是不开机  换了几个电池也没用

网友:
宝阁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换一个保护隔离管是否一下可以是不良导致短路引起保护了

网友:
插保护隔离,看看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你可以查下保护隔离   你这款是仁宝的   有点火回路    重点查下

网友A:
原来这样啊 ,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啊 ,真厉害

厉害什么啊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查电池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真心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