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P 奇怪 花屏 乱码…………

楼主(2015-08-23):
上个星期接了台Y460P 开机不显。同行的,所以放下来慢慢弄,接到后上电开机,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内接不显。还以为是屏坏了,换了个屏不行,接外接第一次开机如图:

按开关关机。再开后如图:

看到这样,想想应该是显卡坏了吧。上BGA加焊,还是一样,难道是显卡坏了?正好手里有个拆机的显卡,换上去,还是一样现像。刷BIOS 还是一样,加焊桥,换EC 还是一样……这麻烦了,想想应该会不会是显存?换吧,显存没有网。手工植了两个,换上去,还是一样。唉,……真不知道是哪里了?这个有8个显存,难道全要换,手工植的话活太多了,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好,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显卡电压是GFX_CORE正常的。显存共电+1.5V_GPU也是正常的,外接花屏,内接不显——EXT_ENVDD没电压,手里没有示波器,也打不了波形。补充下,桥没有换过,只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
是加焊桥好吗

网友A:
CPU换一个试一下,你没有示波器不好打数据的波形呀,不好判断,只有挨个换了试,先搞简单的

网友A:
或者你可以测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可以测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数据线???哪个??是屏线吗??没有测试过,不过外接都花屏了,我想跟屏线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换一个试一下,你没有示波器不好打数据的波形呀,不好判断,只有挨个换了试,先搞简单的

CPU 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没好啊,加焊了,没有换,现在不知道怎么整了……还没修好,一个星期了。

网友C:
LVDS走桥的,你应该想到是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哪个??是屏线吗??没有测试过,不过外接都花屏了,我想跟屏线没什么关系吧?

可以先测量桥到屏接口的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VDS走桥的,你应该想到是桥呀!

LVDS_ACLK+
LVDS_ACLK-
LVDS_A0+
LVDS_A1-
LVDS_A2+
LVDS_A1+
LVDS_A2-
接图纸都是显卡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内存,都换过了

CPU过了不一定CPU的显卡模块是好的呀,独显是由CPU控制的呀,如果是INTEL平台是通过桥进行输出的呀,所以显卡,显存,屏线,U,桥都可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DS_ACLK+
LVDS_ACLK-
LVDS_A0+

你看看图纸的第一页是否走桥转来的

网友:
前面也遇到个,显卡都换了没号

网友D:
思路  屏 屏线 接口氧化 显卡  内存  显存  桥   查显卡LVDS 信号经过是什么芯片转发至 VGA和 内屏。

网友:
还有 如果是i系列U 带集成显卡 的,换U测试、

网友:
还是看看那些数据 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否则路线跑偏了 累死也修不好!

网友E:
你这个机器是独立的吗  独立的优先考虑显存

网友:
我觉得显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思路  屏 屏线 接口氧化 显卡  内存  显存  桥   查显卡LVDS 信号经过是什么芯片转发至 VGA和 内屏。

CPU 换过了。LVDS 是显卡直到屏接口的。

网友:
上次修了台G470也是类似的情况!什么都换了一边,就差没有换板了,还是没有修好,最后推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机器是独立的吗  独立的优先考虑显存

是独显的,我换了两个显存,还是一样,所以就没换下去了。手工植珠活太多,8个显存,

网友:
换个桥试下吧,不行就让客户换主板了……同行的,价格不能报太高。看来没什么钱赚了。

网友:
思路  屏 屏线 接口氧化 显卡  内存  显存  桥   查显卡LVDS 信号经过是什么芯片转发至 VGA和 内屏

网友F:
看看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G:
建议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可能 是显卡 桥都要搞了

x61(06216-1 解pca24s08,u99拆二奶).rar

41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G42DAAX1IMB6A0 Rev: BIOS.zip

东芝L600 01B EC bios.rar

B560LA56-MB EC BIOS.rar

V560 KBC (U13 25LD010).rar

联想N480 BIOS 有密码的备份.part3.rar

HP G62 COREI3 HM55.part2(1).rar

HP G62 COREI3 HM55.part2.rar

Y500 EC u9 (1).rar

联想 g580 ei5独立显卡EC BIOS.zip

网友H:
应该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I:
460P显卡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换过了。LVDS 是显卡直到屏接口的。

像这奇葩 板子,要不退回  要不换板, 有时候有些板的奇葩问题 就算是饼 老师这样的大师级老师也要修好长时间,代价太大。 最后查出来  不值得研究。就哭了

网友:
貌似更像是显存

网友J:
把显卡旁边2个电感拆了,就成集显了。你试试看

网友:
感觉把全部显存都换了吧,上次Y400 也是8个一起换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显卡旁边2个电感拆了,就成集显了。你试试看

哪两个电感? PL4???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显卡旁边2个电感拆了,就成集显了。你试试看

拆掉这个吗?还有哪一个??显卡边上只有一个大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内存 CPU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个新显卡试试

现像是一样的,两个显卡坏同一现像,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显卡的事

显卡换过的,EC 也换过了,BIOS 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460P显卡最容易坏了

显卡换过了

网友:
手工植了两个换上去,现像一样,要是全换的话,得慢慢来了……唉---

网友:
你测一下显卡到屏幕的信号看看都正常吗?反正没有示波器的话很难搞的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K:
Y460P I系列的话 先改个集显试一下啊 看还花屏不
gpenui
如何改集显呢??请教下——谢谢……。
详情

网友L:
这个显存你换过了吗
gpenui
一共8颗 只换了2颗,工手植珠。
详情

网友M:
查查 显存供电吧
gpenui
显存共电正常的。+1.5V_GPU 正常,
详情

网友N:
个人觉得换个HM65可能会好
gpenui
换过了 CPU 显卡 内存,EC 桥。显存换了2颗(一共8颗)
详情
gpenui
换过了 CPU 显卡 内存,EC 桥。显存换了2颗(一共8颗)
详情

网友:
仔细检查下屏线看下 记得上次师傅修了太神州的 是花屏 显卡 显存也换了 屏线也检查了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本本 把屏线拆过去 马上好 再把屏线拆开来 仔细有看了下 真的是断了

网友:
显存问题大一点

网友O:
是独显单桥还是双桥独显? 双桥的的话考虑换北桥试试
gpenui
单桥啊。HM65 ,换过了 CPU 显卡 内存,EC 桥。显存换了2颗(一共8颗)
详情

网友P:
我想还是换个新的显卡
gpenui
两个显卡都一样的现像,可能性不大吧??
详情

网友Q:
这个板子好像可以改集显, 你先改个集显看花不花了。不花了 就是显存了
gpenui
如何改集显?要是能改亮,我就直接让客户用集显了。不搞什么独显了。
详情

网友:
切换到集显电路试下

网友:
干显存吧,你这种情况 显存概率比较大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过,内屏不显 ,干了显卡没用,就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你有没有先换屏试下看啊

网友R:
你有没有先换屏试下看啊
gpenui
外接VGA都花屏,乱码了。内接不显。
详情

网友S:
像显存问题,显存坏的花屏差不多就像这样满屏花
gpenui
都换完了,看来只能换显存了。今天换了桥,还是一样的现像。
详情

网友T:
搞好了没有 我上次接了一个感觉电流再走一下都亮了 像是显卡的事 给客户报换显卡客户不修了
gpenui
没有好,刚换了个桥没好。显卡我也换过了的
详情

网友:
看样子还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板线连了吧

网友:
换全新的显卡,程序刷回原来的

网友:
显存换一换吧

网友:
pch换了OK,

网友:
感觉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鼓励楼主再仔细修修,显存换了先,有些是显存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独立的吗  独立的优先考虑显存

网友:
谢谢各位——换了个全新的桥上去,还是一样,唉……

网友:
引用 网友T:
搞好了没有  我上次接了一个感觉电流再走一下都亮了   像是显卡的事    给客户报换显卡客户不修了

没有好,刚换了个桥没好。显卡我也换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像显存问题,显存坏的花屏差不多就像这样满屏花

都换完了,看来只能换显存了。今天换了桥,还是一样的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有没有先换屏试下看啊

外接VGA都花屏,乱码了。内接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哥们修过类似问题 .检查屏到显卡数据排阻阻值

没有排阻,屏接口直接进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这个板子好像可以改集显, 你先改个集显看花不花了。不花了 就是显存了

如何改集显?要是能改亮,我就直接让客户用集显了。不搞什么独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想还是换个新的显卡

两个显卡都一样的现像,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换过了 CPU 显卡 内存,EC 桥。显存换了2颗(一共8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独显单桥还是双桥独显? 双桥的的话考虑换北桥试试

单桥啊。HM65 ,换过了 CPU 显卡 内存,EC 桥。显存换了2颗(一共8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个人觉得换个HM65可能会好

换过了 CPU 显卡 内存,EC 桥。显存换了2颗(一共8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查查  显存供电吧

显存共电正常的。+1.5V_GPU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显存你换过了吗

一共8颗 只换了2颗,工手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K:
Y460P I系列的话  先改个集显试一下啊 看还花屏不

如何改集显呢??请教下——谢谢……。

网友:
显卡    北桥

网友:
内存换了吗 ??

网友:
还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不用想了,显存坏了

网友:
换桥试试 以前修过一个

网友: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我昨天修了一台,DELL的和你这个差不多的现像,但我那个是红色的一条一条,你这个是有点黄的,后来我用手摸显存发现有一颗发烫,风枪一吹,植上去完美解决,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会不会是显存的事哟只有代换了

网友:
显卡 拆了 显卡上管拆了 能显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改集显?要是能改亮,我就直接让客户用集显了。不搞什么独显了。
在论坛里找找啊, 把CPU到显卡的耦合电容去掉几个

网友:
外接花屏,先易后难吗?先换屏和屏线一起换了试下看,再考虑显卡呗

网友:
乱码大部份都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多半是现存问题哦

网友:
我前天刚修过这个问题 和你差不多 Y460P 花屏乱码 换全新显卡 还是一样 ,后来换显存好的,不过我换的是 正面的4颗好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显存也会这种故障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存在搞鬼

网友:
外接显,内接不显和外接看到花屏乱码我觉得应该是两个问题唉, 先修内接不显再弄花屏的

网友:
修过一个显卡坏了

网友:
取吧。苹果的8个照样取,你这也不算什么,也不麻烦

网友:
加焊一下其他显存试试,这机器好像不是双显

网友:
显存一个一个的换吧!

网友:
这种内屏不显示,要换显卡才会好。

网友:
按经验来看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 不晓得你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显存要全部一起换掉 单独换一两个不一定有用,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 可以改集成的试试。 Y460 的不是可以改集成的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新的显卡换上去试试呢。。看起来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我昨天在论坛里看了帖子说Y470的 好像是供电不正常 引起的花屏,

网友:
期待看到大家解决的办法

网友:
屏线是否 已经换过,如果排除了屏和屏线显卡,就是显存了。搞不好就是有显存焊了,而且显存虚焊会造成很多奇葩的花屏。

网友:
显存,8颗是吧,挨个搞,感觉这种问题重置可能没戏,换比较保险,貌似成本有太高了

网友:
怎么可能跟桥有关系 B460 明显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骚年 换了显卡不行就干显存吧 见证奇迹

网友:
外接都花屏了应该是显卡问题啊,不然显存? 看你说的8个 没网 麻烦哦

网友:
通电摸哪颗显存发热大就换哪颗

网友:
不要太相信你换的显卡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这样的故障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换过了。LVDS 是显卡直到屏接口的。
代价大都没有关系,保持一个好奇心,探索的心,关健是要能修得好啊,就怕好奇了,探索了没有结果,那才让人伤心啊,几大件都换来试试看还是不行应该是板主线路问题吧

网友:
哎 我只想说,Y系列的机器我就没修好过多少。

网友:
显存吧 通电测试 看看哪颗显存温度较高 换哪个

网友:
把显卡断开,单用集显行不行

网友:
前两天我遇到一款东芝的 故障和你的一样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狠心点把显存全部换了,不行换版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这样死搞也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