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 独显怎么装都有感叹号,该设备有问题

楼主(2015-08-23):
联想M490S 独显怎么装都有感叹号,下官网驱动装也一样,该设备有问题,BGA 换了全新显卡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说说,谢谢了。

补充:刷过BIOS,也下了官网驱动。换过全新显卡芯片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A:
系统都换过吗  都换过的  就刷个 BIOS 网上有的买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都换过吗  都换过的  就刷个 BIOS 网上有的买好像

已换过干净系统,上官网下的驱动也一下
BIOS没刷过,可以一试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坏掉了  换个试试就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坏掉了  换个试试就应该好了

我不是说了吗,已经换过全新的显卡芯片了

网友:
刷了个程序也一样

网友:
BIOS 刷下  安装 官方网上的驱动

网友:
看看 显卡的配置电阻 是否有掉件?

网友:
最好是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如果刷了BIOS还是不行。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从设备管理器中安装一下,试试,有时可以的

网友:
刷过BIOS,也下了官网驱动。换过全新显卡芯片

网友:
这个是不是桥输出的,是的话,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有,显卡到CPU的线路是否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