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宏基4830,在3V5V测到的奇怪波形,请各路大神来求解!

楼主(2015-08-23):
一台宏基4830,板号是LA-7231P,客户说进了点水,开不了机放了个把月没修:上电测电流为0,无待机,拆机目测全板在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图纸上是RT8025不知出什么鬼)周围看到明显的霉变有图为证:

其他没发现异常,也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各大电感打值,除了PL4(+3VALWP)严重短路外其他都在正常范围,啥也不说了先排除短路,拖开+3VALWP的隔离点PJ1,顺便也拖开+5VALWP隔离点PJ3,判断+3VALWP后级短路,烧鸡侍候,用2V0.8A渐升至1.5A电击,摸大腿法摸到EC巨烫,更换KB930QF后,+3VALWP打值正常,

接下来处理TPS51125周围的霉变了,清洗后从外观判断TPS51125已经烧坏,因为16脚VIN的焊盘已经烧没了,料板上找了个实标CJ=(RT8205)的芯片刚好跟图纸的吻合,换上,16脚飞了根线,算是处理完毕吧!

上电测试,电流仍为0,表测+3VALWP、+5VALWP的电压都为0V,查RT8205的条件吧,16.VIN19V、13.EN3.6V、3.REF2V、7.VREG3 3.3V、17.VREG5 5V、9.BOOT2 4.5V、10.BOOT1 4.5V、1.ENTRIP1 0V、6.ENTRIP2 0V,

显然1、6脚为0V不正常,正常应为1v多一点,为芯片内部发出的,肯定是被外部元件拉低了,查外围元件,发现PQ16的D极为5V,控制PQ15拉低了ENTRIP1 、ENTRIP2 ,PQ16G极为高才是关键所在,G极受3个信号控制,实测VS为0V、MAZNPWON为0V、PQ16G极为0.45v、VIN及PR53 1脚为19v,2脚为0.45v,按理说与PR54串联风压后应为5v,莫非电阻有问题,卸下PR53、PR54实测阻值都正常,问题在哪呢??先不管把PQ16G极先飞线到地再说吧。

上电测试,电流仍为0,表测+3VALWP、+5VALWP的电压都非常标准,示波器测波形也正常

连接好3v5v隔离点,再上电测试,电流为0.022,待机偏大,按开关没反应,万用表测+3VALWP为1点几伏,+3VALWP为2点几伏,B+为3点几伏,明显很不正常,示波器测波形如下

小白刚学示波器修板,没见过这种波形,直接傻眼了,请各路大仙指点一下吧,小弟感激涕零啊!!拜托拜托、!!!!!

补充内容 (2015-8-25 09:45):
找着原因了,具体在26楼

网友:
应该是后继有问题

网友A:
你说b+是3.几v明显的保护隔离都不对啊,先修好保护隔离在说吧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路的事,整理好思绪,再修就不难

网友B:
这是 电感后极电压么?   这样百分百 掉电的。  我也没见过这波形,查下  上下 管G极的波形。看看G 波形正常不

网友C:
这个保护隔离没有过呢 MAINPWRON要为高

网友:
泉泉哥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那就看一下3V,5V的二级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应该他的问题,一般转换的时候都是通过B去导通的,

网友:
是的  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
进水的板子那到后最好别先上电,先处理进水部分

网友:
进水的板子那到后最好别先上电,先处理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b+是3.几v明显的保护隔离都不对啊,先修好保护隔离在说吧

B+ 在断开3v5v后极是正常的  连上后之后才为3点几伏的

网友:
打下3V5V电感阻值,有修过ACER固态电容坏不出3V5V的.后用330的钽电容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 电感后极电压么?   这样百分百 掉电的。  我也没见过这波形,查下  上下 管G极的波形。看看G 波形正 ...

2次测的波形都是在电感后极测的,G极到没测 等一下测好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护隔离没有过呢 MAINPWRON要为高

但是B+已经测到19V的电压了啊    难道是 MAINPWRON电路有问题?回去查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看一下3V,5V的二级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应该他的问题,一般转换的时候都是通过B去导通的,

也有可能哦,3v5v上来后二级转换电路开始工作 出现异常拉低B+然后掉电  如此反复 出现此波形

网友:
BIOS有问题吗

网友:
  老机器就不修了  直接换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进水的重点看看进水腐蚀过的电阻电容

网友:
继续用烧鸡法 线性3伏 5伏电路

网友:
慢慢来吧,别人说的只能参考,机子不在眼前谁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连+b都被拉低,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搞的差不多了 ENTRIP1 、ENTRIP2 是因为温控芯片拉低的,奇怪的波形是预供电的Pre_chg不稳定引起,换PQ2就OK了
现在还有待机高0.075  但能触发 测桥供电没有,哎,进水机伤不起啊 慢慢查吧 谢谢大家的回复哦,

网友:
进水机容易引起连环烧,楼主有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