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点不亮

楼主(2015-08-23):
接了台IBM  T420  进水的   发现41760的59脚的VRGEIN20脚霉断了   于是买了个41760  装上  59脚有电压了    61脚不输出VCC3SW 的3.3v的电压   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向大家请教

网友A:
VINT20和BAT_VOLT正常不?

网友:
找个图纸 和时序图 维修吧 IBM的相对不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NT20和BAT_VOLT正常不?

修好了  VOL BAT 没电压   有个1点78M的电阻变成3M 了  换了电阻后  好了  开机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VOL BAT 没电压   有个1点78M的电阻变成3M 了  换了电阻后  好了  开机亮了

这么多天了才修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