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开机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5-08-23):
   7922这个是温控IC 么,》?

网友:
确定的温控的问题吗?

网友A:
测过温度吗? 铜管有没有坏  那个应该是温控芯片

网友:
先检查散热问题吧,再看温控

网友:
先简单后难 散热很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过温度吗? 铜管有没有坏  那个应该是温控芯片

散热什么都检查过了,就想知道一下,7922是不是温控IC,

网友B:
温度多少?掉电也不定就是温控的问题,供电不足也会掉电

网友:
  做清洁。。加铜片吧。。弄了再看还关机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多少?掉电也不定就是温控的问题,供电不足也会掉电

供电不足··?是CPU电压不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是CPU电压不足么?

嗯,是的,供电不足不稳都有可能!

网友:
测一下温度看看,是不是温度太高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