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8-23):
有待机3,5伏,按开机不触发,换io后还是不行,请问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三板斧肯定不行哟,修笔记本如果不是通病的话,是要查待机条件的,

网友:
看到标题再进来一看就是大坑 楼下没人想回答吧

网友:
查下IO的条件啊

网友:
声卡网卡  USB有没有短路的 看看

网友:
你找个图纸看下  触发条件够不够

网友:
楼主是修台板的吧,而且只会三板斧!不触发要查触发条件,不懂去上上饼哥的远程吧。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开关坏了呢

网友:
干小板上面的U1看看  U1有问题有的也会同样导致不触发

网友:
看看待机啥好着么

网友:
慢慢测待机条件

网友:
从后面往前面查吧   待机是最好修的

网友:
先找张图纸 看看工作原理 开关有3.3v吗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跑吧

网友:
不触发要查EC工作条件,光换还是不行的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晕。。就测个35V能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