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不出MPWRG信号

楼主(2015-08-23):
这个机器一开始是不出3 5V  ,换了一个tps51222  3 5V有了,但DCIN_DRV无电压,查BD41760的条件 VCC3M VCC5M VREGIN20 VINT20 VCC3SW VCC5M_ON BAT_VOLT 等信号均正常  芯片也换过了。现在通电不出DCIN_DRV ,VCC3SW始终正常,但是如果迅速断电再通电DCIN_DRV就出来了,正常亮机 。通电再断电时间稍长一点再通电则不出。这个实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你查查隔离保护管子是不是击穿了,DCIN_DRI连接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