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8-23):
dell3420 独显板号:DV14 MLK DIS 11282-1,bios刷了,显卡和桥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会掉电,一般不超过10分钟,有时1分钟,不进系统dos下面也会掉电,温度肯定没关系,重新处理了也一样,压力测试60多度,谁碰到过给点思路
不定时掉电

网友:
研究过惠普的G4,怎么接信号都差不多

网友:
掉电的问题很多,方方面面,PG不稳,滤波不良,有些是上下MOS管不良也会,都有修过。

网友:
裸板开机没测各项供电,3V 5V 二次开启或3 5V掉电时稳定不,核芯滤波,温控线路等等

网友:
CPU供电滤波不良有可能。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有些掉电直接相关到南桥, 有修过掉电先例换南桥好的。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一下

网友:
SM总线查一下

网友:
量量io的脚位

网友:
不定时掉电,修这种机子也麻烦,

网友:
不定时掉电是最难搞的,用示波器可能要好点

网友:
我有块hp431也是掉电 烦的要死

网友(2019-04-29):
我倒是见过显卡温控异常掉电的,可以加焊下显卡看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