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DELL 7420 BIOS板号E4的刷E2的亮机,及该机不识别USB和网卡曲折维修过程。

楼主(2015-08-23):
        接两台DELL灵越7420笔记本,故障基本一样,USB接口不能使用(一台四个接口完全没反应,一台在DOS下可用进系统不能使用,排除系统问题),网卡不识别(一台可识别无线不识别有线,一台有线无线都不识别),排除外围确定南桥问题(具体过程略,稍有经验的应该都可以判断出来 ,另外7420因南桥引起的不识别USB和网卡修过几台了,可否定为通病?).
        然后换南桥,SLJ8C(HM77)的,手上正好有一块,先换一张再说(顺手拿到一张板号DAOR08MB6E4 REV:E4的), 过程一路顺利,不料换好开机电流跑1.1左右屏幕不亮。由于确定换的过程中没动到其它地方排除故障扩大的可能性,根据以往经验换了桥后有些时候要重刷BIOS,于是把另外一张板子上的BIOS芯片跟它对换,然并卵,故障依旧。对比两张板子板号有细微差异,后者为DAOR08MB6E4 REV:E2的 于是在网上下了一个DAOR08MB6E4 REV:E4的BIOS程序刷了,涛声依旧,哎,难道是桥没换好?想到反正还有一张板子要换桥于是放在一边先把桥定回来再说。
        桥回来先把DAOR08MB6E4 REV:E2的板子换上去,一次性搞定;再换先前出问题那张,,还是一样的!没想明白。不过还是怀疑是BIOS的问题,于是在论坛里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941-1-1.html,然后下了一个DAOR08MB6E2的刷了,,居然亮了。
        曲折过程如此,经验自己总结。

网友:
备注,DAOR08MB6E4 REV:E2的BIOS刷到DAOR08MB6E4 REV:E4上没亮,反过来DAOR08MB6E4 REV:E4刷到DAOR08MB6E4 REV:E2上也不行。

网友A:
我的是REV E2 版本,4个USB用不了,本地网卡插上不没反应,可识别驱动。在BIOS下USB键盘可用,进系统不行。

应该是桥坏了呀,订了了3个芯片,说是全新的,换两个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纳闷了,到底是别处问题还是买的芯片是坏

的,真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REV E2 版本,4个USB用不了,本地网卡插上不没反应,可识别驱动。在BIOS下USB键盘可用,进系统不行 ...

BIOS刷了吗,这机子有时候动了桥要重刷BIOS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太多了

网友(2015-10-11):
我遇到一个不出集显的,刷了程序后集显电压有了但集显电压一直有不消失,不知道往哪动手了。(正常的机器是集显电压是只有一瞬间)

网友:
我现在手上的机子一样问题,现在刷刷看

网友:
我这有一台本地网卡和无线都用不了,桥和BIOS都搞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5-12-23):
手上现在有一个 现在刷了我也试试看

网友:
DAOR08MB6E4   E4的好BIOS能提供以下

网友(2017-07-25):
我有一台 DELL 7420 换过桥  不显示了  5声报警

网友:
把BIOS电池 装上不报警了  但是还是不亮  难道还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USB 口 阻值也打过了  都正常  看着代码也正常  快到显卡   但是就是不亮

网友(2017-08-31):
我也是看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修理它?

网友:
妈哟,自己发的贴,自己上传的东东都下载不了,还要收费认证,

网友B(2017-10-18):
我擦,有线网卡不识别,整的快疯了。桥换了2个,网卡工作条件都有,芯片也换了2,就差换小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擦,有线网卡不识别,整的快疯了。桥换了2个,网卡工作条件都有,芯片也换了2,就差换小板了

说不定换了小板就好了都搞完了还不好就用usb外接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换了小板就好了都搞完了还不好就用usb外接网卡

换了个小板无线都不识别了。。。没办法,取消了

网友(2020-03-06):
阅读权限怎么增加啊

网友(2020-04-15):
BIOS办好不一样也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