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看看,有用的给我加分吧 关于KB9012QF

楼主(2015-08-23):
昨天接到一个宏基 蜂鸟S5的小本  板号:LA-8481P   客户屏坏后自己换屏,由于当时没有取下内置电池,所以悲剧了。不开机了
听客户说过过程,直接拆机测3V ,和想的一样+3VAWL  短路了,不用想,直接拆掉IO  -KB9012QF A3,不短了,应当就是它坏了。
我们知道这个IO是有内置程序的,这种情况要么看图纸,找到IO定义完全一样的,要么直接有内置程序
看下面的图

上面这两张都不是本机要修的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上面的81脚和82脚的定义,我多了也没看,只是比对下面我要修的机子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不同

再看上面这张,说明IO内置程序刷写的不同  GPIO脚定义随之发生变化,我没有全做比对,但这里 81 82脚就完全不相同了。

好吧,开始了苦B的寻找路程,这里再说一个小对比  当然有些是没有标识的,有些是有的,你可自己给自己备份的填加上,这里动了不可影响程序定义,具体嘛自己看着学啦,好了,还是看图说话
上面这个是我在TB买的,下面是我备份过的,分别是G485 还有S400的

大家仔细看看,多数在00123008这里有些显示和标注的,看这里明明不是,我就和卖家说了,可能不是的,我同时打开了571G的图纸,看下图

,图上81 82脚的定义和LA-8481的IO是不同的,和卖家说,卖家说肯定是的,自己备份的等等,好吧,写上去 把IO焊上去,和我所意料的差不多,指示灯亮,二级电压全都不出

因为昨天时间——客户要的急,没办法放弃了,我想来想去IO程序不对,还是大有可能的,我把买来的附上,有碰到的也测试一下吧!
需要验证 ACER S5 LA-8481P EC 内部 KB9012QF

网友A:
我遇到个Y500的客户自己搞屏不拔电池,结果EC烧了,从料板拆个Y400的EC装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Y500的客户自己搞屏不拔电池,结果EC烧了,从料板拆个Y400的EC装上的

有料板是可以读出来的,现在这个IO可读可写

网友C:
最好拆机的 剪板 否则不大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料板是可以读出来的,现在这个IO可读可写

不会读这个EC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拆机的 剪板 否则不大好

拆机和剪板不确定因素更多,看吧,有了这些东西,这个IO很简单,图中的座子我去年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读这个ECBIOS啊

RT809F就支持读写,现在也便宜

网友D:
买个带程序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带程序的不就行了?

好吧,有种   对牛弹琴     的感觉!

网友(2020-05-13):
不需要这么麻烦,我上次刷了一个DELL的机器,不触发,无待机,KB9012,用的R809F刷的

网友:
自己有专用写IO的转换座子和809编程器当然自己写读方便啦,不用每次坏带程序的IO都要去买去求别人,买回来的剪板IO或新IO还带很多不确定因素的,特别现在卖芯片的我不说大家应该也明白,支持楼主

网友(2021-05-07):
9012 自己刷呀

网友:
8586才真的麻烦。